我有个雅马哈机器人的控制器,买不到数据线啊

楼主(2014-03-26):
我这有一个雅马哈PRC-e的控制器,现在想连接这个控制器更改机器人的点位,但是没有这个控制器的控制软件和控制数据线.

请问哪个地方能买到或者下载到,问了几个经销商都说没有。烦躁,难道只能重新再买一个控制器替换掉这个旧的!

网友A:
你可以改我的控制器就行,这个不好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改我的控制器就行,这个不好找的

改你的控制器,是什么。。

楼主:
今天问到一家,联系了日本雅马哈,有这个雅马哈PRC-e的控制器的串口总线,价格居然要3000。。。然后也给提供控制软件,不过太贵了。我这期望500~600能借到最好了,如果有人有用旧的,剩下的手持编程器卖给我这也行啊。

网友B:
YAMAHA 有这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YAMAHA 有这个型号吗?

有的,不过已经停产了,你可以查一查

楼主:
不知道我能否直接按说明书上的RS232 RS458串口的通讯线买来直接用呢

楼主:
Connect the RS485 adapter HA-2 (KX1-M4400-000) to the COM port on the PRC unit. Also con-
nect the external devices such as a PC with an RS232C communication cable (KX1-M538F-000).

RS485 adapter HA-2 (KX1-M4400-000)
This is an adapter unit for converting the RS-485 interface to the RS232C interface.

RS232C communication cable (KX1-M538F-000).
This is a shielded straight cable terminated with a 9-pin (female) connector at both ends.
这里面的编号(KX1-M4400-000)(KX1-M538F-00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Connect the RS485 adapter HA-2 (KX1-M4400-000) to the COM port on the PRC unit. Also con-
nect the  ...

从这个编号可以得到通讯线的线路配置情况吗?然后去定做RS232 RS458的通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