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怎么除锈

楼主(2014-03-26):
燕尾槽目前是手工除锈,因目前数量较多,想用磨床除锈,平面磨、导轨磨好像都不行,请教各位论坛朋友有什么设备可以做?

网友:
你怎么加工怎么除呗

网友:
没弄过,瞎说:
1,角度铣刀 再过一遍。
2,化学方法。

网友:
不在乎成本的话,可以用超声波

网友:
化学除锈吧,这个方便,多少个都随便往池子里一扔,过几个小时再捞出来

网友:
平时要上油的。不赞成化学除锈,导轨表面还能用么。
不求精密,可以这么搞,省事。
还是用物理方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