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现场的制造管理软件的初步设想

楼主(2014-03-26):
      年底年初的时候趁有时间写了点现场管理方面的东西,后来就有一个念头,是否可以整合进一个制造方面的管理软件里。后来忙于俗务也就一直耽搁了。趁念头还没完全从脑海里散掉,赶紧写出来,不管是否可行,也算是一个改进方案吧。

      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ERP之类的管理软件。总感觉目前的一些所谓的管理软件更倾向于财务和仓管之类的。没有一个基于现场的管理软件。但是很多企业呢,却又因为管理需要而做很多表格之类的数据统计。常规的人工统计不仅需要一定的人力,而且数据的时效性也滞后,更因为人工的原因存在数据错误的可能。那么能不能把生产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数据整合成一个大的数据库。所有生产,品管,仓管,工程之类的数据都按照格式录入数据库。然后基于一定的数据算法整合成所需要的表格,实时更新,实时显示。

      就像下面这个简单的图一样:

      这么做的好处:
      1)数据实时更新,实时显示。
      2)减少大量人工统计工作,并避免人为出错可能。
      3)根据需要数据库可以定期生成生产达成情况和品质达成情况的报表,以方便掌握生产进度以及品质状况。
      4)接近无纸化办公,所有的数据出入都由PC完成。
      5)减少公司相关管理人力。
      6)提高现场管理中的信息传输效率。所有指令的传输可以由PC瞬间从办公室传达至现场终端。
      7)可以设定月度(或季度、年度)产量及质量目标,若目标未达成,则系统锁定,必须由主管的最高领导(比如副总)授权解锁,这样,生产等部门就必须给出未达成的原因及今后的改进措施。改变目前大多数都是搞个报表邮件一发,领导问不问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所有有相关领导都有紧迫感。

       时间所限,目前就想到这么多。当然,很有可能,有的大侠早已接触到此类软件。那甚好,让我们开开眼界,了解了解也好。如果目前还没有此类软件,大家看看是否有做成的可能。

网友:
哈哈,大虾,有这类东西啊,你找软件公司订制一个‘库存、流程’,就都有了,

问题是要‘随时执行’,有些厂子有这个,但大家都不用,有各种原因,

网友:
这个东西很多超大型的企业都会有的,不然一天这么多数据能靠人吗

网友:
这个东西咱们无锡做的不要太多……
只是优化和布置是一个问题,每个公司都不一样

楼主:
补充说明:
这个是基于工业企业生产现场的,不是商贸流通行业的那种进销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
这个是基于工业企业生产现场的,不是商贸流通行业的那种进销存。

基于设计和现场制作的电子数据管理,楼主可以看看PDM相关的内容。
ERP算是涵盖在其中一个模块而已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项目我们公司已经做了两年,可是目前还没有投入使用!

网友(点评):
要看公司的态度了。 我们小单位,推ERP都推了3年,开始1、2年是还是和纸质单据并存。 PDM估计没戏。毕竟财务、库管天天坐在电脑前,不用ERP都说不过去。车间装配线没有动力。

网友:
去年我们公司刚上的ERP,我去参加培训了,如果维护得恰当(各种参数),是可以管理生产现场的。可惜的是前期我把一些基本数据输入后(还有很多数据没有输入),便匆匆上马,软件也交给了领导更信任的人。目前来说这个软件有一定效果,整合了公司资源,各部门协调的更好了,缺点是由于生产中更细致的参数欠缺(这个原因公司领导并不知道,我也不会主动去说,“你懂得”),不能实时监管生产现场。

网友(点评):
其实,从管理出发,要的就是要实时监督现场,一有异常第一时间处理。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任何一个东西,所有物质都要通过它
我们请的IBM做的
非常爽

网友:
大侠,你这个是打算基于物料bom还是零部件管理呢?感觉数据输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经常会出现数据的错乱,各模块的衔接也是一个大难题,特别是现场生产这一块!

网友(点评):
是基于物料吧,零部件分解应该也可以理解为基于物料吧?不知道理解是否有误。至于数据,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楼下有一些说明。

楼主:
补充一些细节:

优势:
1.        实时管理系统
2.        后推式管理系统
3.        减少大量人工数据录采集工作
4.        每日计划每日跟踪
5.        管理人员少人化
6.        更注重信息及时交流
7.        少纸化甚至无纸化办公
8.        真正面向生产现场的管理系统

流程:
见EXCEL.

模块:
1.        生产(每天的生产数量,月度计划的及时进度等)
2.        品保(每天的成品率,月度计划的及时进度,不合格品的分类汇总等)
3.        生管(生产月度计划和日计划的制定和实际完成情况的掌控,仓库存量的掌控等)
4.        工程(制造工艺,所有产品加工全程的技术掌控)
5.        设备(点检保养的掌控,设备负荷能力的掌控)

一些细节:
1.        所有物料增加“预订”一栏,表示虽然库存有,但是接下来某产品生产需要用到,不能另作他用。此时的可用库存应该去掉预订的数量。
2.        供应商供货周期*1.2入系统,系统自动于相应日期跳出提示采购或者提醒交货。
3.        供应商每次的交货周期入系统,可以根据交货情况进行跟踪。比如,某供应商每次都是在约定期前交货的,那么下个周期可以不用乘1.2的系数,提高反馈速度,缩短产品加工周期。
4.        生产线换品种前一到两小时,提示技术人员准备相应工具等以缩短停机时间。
5.        月度产量达成率、成品率等目标值在系统开启时设置。然后每月底系统自动计算当月的实际值和系统设置值是否匹配,如果实际达成率等低于目标值则系统自动锁定。须由总经理解锁。而总经理可以由此要求生产负责人写明未达成的原因和以后的对策。连续半年达成目标,则下个半年每月的达成率和成品率设定值按照一定的比例提高。
6.        因特殊情况,生产经理(或总经理)可以授权不合格品的出入库。(收不合格的原材料及半成品,发货不合格成品等)
7.        发电子档采购单时附条形码,供应商送货时附上条形码,直接扫描即可,省去手工开单。
8.        生产线上备打码机,生产结束时直接按个按钮,打出几个条码,多少成品,多少废品,废品报废原因分类,多少原材料退库等都在一起。然后仓库扫描对应条码核对系统中的数量即可入库(系统数据库已有)
9.        操作人员上线时先扫描员工ID,然后确认显示屏上的加工件的型号和数量,显示屏还有图纸和自主检查表可供查看。自主检查时直接按照检查表输入电脑中。不用手工填写。巡检员巡检是也一样。系统设定每半小时必须巡检一次。如果半小时未巡检一次的话,系统会报警,在QC和生产办公室显示屏有提示。直到巡检员到场检验刷ID再取消警报。当然,这次延误会记入巡检员相应考核中。作业完成时,操作员也不必填写作业单,所有的数据都已实时进入系统。只要按下作业结束按钮,该次作业的数据会形成报表计入相关数据库以供查询。然后打码机会答应相关条码,见第8条。

这是最近想到的一些细节上的东西。由于这东西不是纯机械领域的,感觉无从下手,一直卡在流程图上,也许真是能力问题吧。

楼主:
还是举例说明吧:
      比如,客户订10K件A零件。交货期9月30日。系统里设定A零件所需用到的全部消耗品品种及数量以及供应商的供应周期N日(为了便于说明,毛坯和辅料供货期暂定均为N日)。产能是X件/日.线,缓冲期限为Y天,设定成品率为Z%。
      那么系统会进行:
      1)从N+10K/X(一条线生产,一条以上以此类推)+Y天开始准备原材料和辅料,原料按照10K/Z%准备。可以设定为自动发订单给供货商,同时抄送采购等相关人员。此后,按照设定的催货间隔确认毛坯及辅料准备情况。
      2)确认按期到货后,在到货前一天(或设定天数)提醒生产、QC等部门安排好相关工作。
      3)到货后,通知QC安排来货检验,合格入库,不合格另处理。
      4)根据生产计划的安排,提前1天(或设定天数)提醒生产主管(或相关人员)做好换产准备。
      5)根据产线的实时完成数量,提前2小时(或设定时数)通知调试人员到位。
      6)判断当前日期至交货期前一条生产线产能是否足够,不足的话增加产线。
      7)实时跟进每天产线的产量质量达成情况。如有脱计划,则告知相关部门,建议安排加班等补救措施。务必确保当日计划当日完成。
      8)实时跟进每日QC的检验情况,如果成品率低于设定成品率的,通知QC及生产等相关部门,根据相应数据召开QC会议,找出问题并解决之,使后期的成品率能满足系统设定要求。
      9)如此往复,直至成品完成入库(暂定无外协加工)。
      10)改批次完工后,统计实际总加工时间,总产量,投料数,成品率,停机时间,停机原因,个人产量,计划达成率,成品率等信息,以备查询。

       从上面能看出,这个系统起着一个现场总督的作用,从毛坯到成品,监督着每一道工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品质,货期,减少浪费(设备停机等时间浪费)等。

网友:
一般上市公司都会有这类系统了

网友:
楼主的思维已经超脱出很多国人意识领域的束缚了,只让人是可惜的很多外企这方面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系统了

网友:
请问一下这种系统是不是针对非标单件小批量很麻烦呢?

网友(2014-06-10):
推荐你使用SAP的软件,当然是你公司能舍得投入的情况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