杆组构型解有什么实用的方法?

楼主(2014-03-26):
求教杆组的构型解方法。

网友:
1, 先把整个结构的‘受力形态’解出来,

2,拆单杆件,设简单力学模型解,

3,解‘节点’,节点一般为‘定式’,这个靠以前资料累计,对新节点,计算分析,现在可以用有限元等分析,配合焊接理论,

这些都是要在大学里面学好的对象,属于最基础问题,出学校就不能有这些问题了,工作中就绝对不能再有这些问题,否则没法找工作

网友(点评):
这个在材料力学中属于很简单的处理问题,俺上大学时没有学焊接理论,后来俺是自学的!

楼主:
嗯嗯,本人在自学机械原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