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水口,求助

楼主(2014-03-26):
有谁搞过 切水口的 夹具 帮忙给来个简单方案吧!,切完水口背面还多块肉, 能不能连肉一起切掉呢 ?求助大侠给支招

还有 这个切水口 如何计算受力情况

网友A:
你的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塑料件切割一般来说有三种办法:刀片直接冲切;砂轮片切割;激光切割;激光切割是效果最好的,价格最为昂贵。砂轮片切割在做的时候会麻烦一点,效果尚可,成本低廉。刀片切割是最简洁的办法,成本最低,只需要一套气缸就可以了。
不过,看你说的,应该是采用刀片直接冲切的,如果效果不太好的话,你可以尝试将你的冲切刀片加热,这样,你所谓的“背面的留下一块肉”的现象就不会有

网友A:
当然,你也可以刀片切割后+砂轮打磨,效果也不错的

网友:
你这种产品,形状非常规则,夹具不是问题啊。支撑座+快速夹,要求自动或者在设备上使用的话,就是气动快速夹就可以了,注意的是:在切口的地方一定要固定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塑料件切割一般来说有三种办法:刀片直接冲切;砂轮片切割;激光切割;激光切割是 ...

背面是多点肉的  给你图片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你也可以刀片切割后+砂轮打磨,效果也不错的

刀片切割??现成的那种壁纸刀么   ?还是做个夹具 用气缸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
塑料件切割一般来说有三种办法:刀片直接冲切;砂轮片切割;激光切割;激光切割是 ...

背面是 有点水口  刃口切割的地方不会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