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可以精加工吗

楼主(2014-03-26):
问问机械加工的高手些,1.普通机床可以精加工吗?2.数控机床和普通机床那一个加工范围跟广些。

网友:
实际情况还得看经验丰富的大侠解答,加工范围一般看最大加工直径,转速范围等吧,赚1积分

网友:
1.可以
' z' K; E/ L8 I% }/ f2.数控

网友:
可以精加工,不能单纯的比较加工范围

网友:
精加工跟车床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普车是车床,是机器。精加工是制造工艺。

网友:
还是普通机床好些,

网友:
肯定是数控的应用范围更广一些,精度也更高一些,普通机床的价值主要在经济适用上,我们厂一般都是普车粗加工留出加工余量,然后上数控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