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紧螺栓的时候,拧螺栓头和拧螺母有区别吗

楼主(2014-03-26):
如题,拧紧螺栓的时候,拧螺栓头和拧螺母有区别吗,有没有相关的理论

楼主:
没有人能解决??

网友:
最基本的摩擦力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解决??

求指教

网友A:
没见过这方面的理论。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一般都扭螺母。螺母跟面的接触面积,要小于螺栓头跟面的接触面积,因此,扭螺母容易些!

网友:
区别不大吧,只要预紧力达到要求就可以,一般螺母更好拧紧,有时候螺母部位不好下扳手,也掐着螺母拧螺栓。

网友:
看实际情况,能拧螺母就先拧螺母,不行的话再紧螺栓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方面的理论。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一般都扭螺母。螺母跟面的接触面积,要小于螺栓头跟面的接触面 ...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方面的理论。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一般都扭螺母。螺母跟面的接触面积,要小于螺栓头跟面的接触面 ...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拧螺母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