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编程软件,请教

楼主(2014-03-26):
请问

用机器视觉定位的设备中,视觉系统跟整个系统是用什么软件来编程的呢?也是根PLC编程一样的吗?

网友:
你得找个电气工程师问问吧,这个和正常的控制是差不多的,视觉来判断是否到位或者接近位置,然后给出信号与PLC,PLC在反馈到伺服系统中调整位置,然后再视觉确认位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