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液压旋转接头,哪种品牌好?

楼主(2014-03-26):
各位社友:

因客户需求,需要改装机床,需要12件液压旋转机头,不知道哪种品牌结实、可靠、耐用、价格合适。
谢谢大家了。
另此接头是长期需要供货。

网友:
需要知道:接管尺寸、旋转管接头连接方式、压力、安装位置、希望外型尺寸。

网友(点评):
还有转速

网友(点评):
我是想问个牌子,然后跟他谈。

网友:
网上厂家很多。我是说按使用要求自己做。

网友(点评):
现成的就好,有牌子推荐吗?

网友:
凡是压力与寿命相关的旋转管接头都不可靠不耐用,密封圈的寿命决定旋转管接头都寿命。我以前自己做的用在切管机上,压力60bar寿命8年。

网友(点评):
8年可以了,5年就ok了

网友(点评):
要我给你提高产品吗?按你的安装要求设计。

网友(点评):
lz应该了解,樵薪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有量,可以给你设计、加工、生产都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lz应该了解,樵薪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有量,可以给你设计、加工、生产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