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架夹不紧

楼主(2014-03-26):
拆卸拆的,安装上之后就夹不紧了,问一下,左边的那个内六角螺丝怎么紧,我有时候紧着紧着就听到叮的一声,然后在开换刀就卡住了,连抬都抬不起来呢。

楼主:
4刀位的,牌子是宏达

网友:
电机接反了吧

网友:
可能是滑丝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多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拆的,拆的哪里,主要的是里面的那个螺帽锁紧位置很重要,,,,,

网友:
有才,你不会所刀架电机接反了吧??
要不,就是在拆转塔本体的时候,把位置压得太死,以至于抬不动……多试几次,就能找到方法

网友:
发信盘下面那个螺母压的太松或太紧

网友:
发个图片给我看看!!!

网友(2014-06-25):
不知道那里夹不紧了

网友:
是刀架转不停,还是锁不紧啊,调整一下发信盘,锁紧螺母,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