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工件的锻压工艺请教

楼主(2014-03-26):
如图,这个工件,怎样做最经济?如果采用5000T锻压机,是否可行?

楼主:
预锻模做成怎样最好?

楼主:
如果最终尺寸采用模锻的方式成型?是否可以?

楼主:
工件材质16Mn,加热温度1100℃

楼主:
希望各位前辈看到后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没啥复杂的,件少没必要上锻模,坯料直接镦拔以后拍饼穿芯棒,放平了打到尺寸就是了,那个法兰口只能后加工了,打斜面没辙,

有批量的,做个下模,先带芯棒打到预定尺寸,在胎模里面再玩斜面,但要先推了棒,再进胎模打,否则退棒可能有问题,

看尺寸,打一火大概不行,最后进模的温度应该不够了,打下斜角大概金相无法保证,会打裂的,

你厂子里谁玩这个的,请他上来,这个倒是可以聊聊,难度倒是没有什么难度

要不你就打两件对称的,带锯开一下,我就这么玩,成本也不高,

网友(点评):
详细,学习了先

网友B:
量大可以考虑模锻,量小可以自由锻。

网友C:
这个辊锻应该可以,,,,,,但是要计算好用料量,,,,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可以考虑模锻,量小可以自由锻。

模锻是不是代价太高,5000T锻压机玩的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辊锻应该可以,,,,,,但是要计算好用料量,,,,不复杂。

辊锻时,是不是需要将辊子更改为斜面的?否则那个锥面怎么做呢?还是做成直的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复杂的,件少没必要上锻模,坯料直接镦拔以后拍饼穿芯棒,放平了打到尺寸就是了,那个法兰口只能后 ...

前辈,两件对称的,是用模锻吗?锻压机是不是太大了呀?预锻模做成环形就可以吗?做对称的与做一件有本质的区别吗?

网友(点评):
做模锻有困难,一个是你费用问题,再一个是要核算压力,你这个尺寸很大,要计算才知道,两件对称对于小批量这么玩,两件性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复杂的,件少没必要上锻模,坯料直接镦拔以后拍饼穿芯棒,放平了打到尺寸就是了,那个法兰口只能后 ...

前辈,如果必须模锻,那么你认为预锻模做成怎样最合理呢?可以使在设备上的投入最小化
前辈,你能帮忙估算一下,如果采用模锻,投入费用大致为多少呢?

网友(点评):
预模锻,就是做一个下胎,前面的镦拔工艺还是有的,就是看穿孔在自由锻过程打出来?还是在预模锻过程再开,这个要考虑你设备压力问题,压力小了,预模锻就开不出洞,采用模锻,费用问题要核算,不是马上算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辊锻时,是不是需要将辊子更改为斜面的?否则那个锥面怎么做呢?还是做成直的在加工?

这个截面辊锻最合适,斜面和反面的台阶都可以出来。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是他一定没有这个碾环机,他要先在他自己的水压机上给人家打好坯子,送过去,再运回来,另外,人家给你碾环,工艺人家掌握,产品性能未必行,你协作这个,要有一个人跟着,都是费用,未必能承受

网友(点评):
呵呵,劳8爷亲自点评,有点吃罪不起。

网友(点评):
他一定是在寻求一个‘最低成本区间’,大型法兰,有各种要求,比如组织,金相等等问题,不是任何工艺都可以满足性能要求,压缩比不够,机械性能不行,但把机械性能做好了,他成本没法控制,厂里又没有人懂锻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辊锻应该可以,,,,,,但是要计算好用料量,,,,不复杂。

哈哈,这是碾环机!我们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