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荷多大起得来,超过多大就起不来,如何计算?

楼主(2014-03-26):
客户订购了我们一台输送机,要求电机能够满载启动。怎么判断电机在满载时能不能起得来?

电机厂家说需要知道负载的转动惯量才能判断,但实际上是:电机+联轴器+减速机+输送机,电机带动的是整个系统,如何得知转动惯量?

希望懂的大侠能够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把料按断面算一下,算个总量,

其它设备按各个速比,折算个GD方,折到电机轴上去,料按‘最远速比’折算就可以了,

再看电机是什么类型的,就知道其启动力矩与时间,

折算一个启动秒数,报给电机厂,考虑次数,就知道热量了,热量不超,就不会烧电机,

假如起不来,就必须要采取措施,比如软启动,加换档,或加‘液偶’等

你别怕麻烦,自己动手,用笔算一下,有10分钟就解决了,闲着也是白闲着,算算看,还长技能,哈哈

网友(点评):
记得大侠说过,米国的电机能按100%来用,德国的80%,国产的50%。

网友(点评):
大侠,对于用软启动来解决“起不来”的问题,有些不太理解,软启动是逐步加压,实现平缓启动,减轻浪涌电流,机械冲击的办法。应该不能对付“重载启动”的问题吧?求赐教。

网友(点评):
软启动,就是一个‘逐步加载’的可控过程,初始电流可以小一些,但也不是万能的,载荷过大的,要考虑‘换档’,就像汽车一样,逐步加档,

网友:
大侠都说完了

网友:
亲手亲为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料按断面算一下,算个总量,

其它设备按各个速比,折算个GD方,折到电机轴上去,料按‘最远速比’折算 ...

如果是结构比较复杂的东西,比如翻钢机在翻卷时的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都是这么计算的,不仅翻钢机,大冷床也是一步一步计算过来的,你说的这些,我都亲手计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料按断面算一下,算个总量,

其它设备按各个速比,折算个GD方,折到电机轴上去,料按‘最远速比’折算 ...

大侠,电机和减速机之间用的是液耦,是不是电机就能满载启动啊?

因为满载运行时,电机带的动。满载启动时有液耦的缓冲作用,电机也应该能带的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结构比较复杂的东西,比如翻钢机在翻卷时的转动惯量

这个还是没有思路,不规则的东西计算太复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