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螺母止动垫圈装配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有点看不懂呢,装配完成后是不是外舌是现在这个样子,内舌需要掰成轴向卡在轴上的槽内,他为什么要说把内外耳朵板成轴向,外耳板成轴向不是不能卡在圆螺母的槽内了吗?  现在这个样子外耳正好卡在圆螺母的槽内。

网友A:
轴向是指哪个方向,你左右掰就不是轴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是指哪个方向,你左右掰就不是轴向

哎     只想搞懂这个问题,不过我是真的不理解啊 。  还望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只想搞懂这个问题,不过我是真的不理解啊 。  还望解释一下。

很简单的问题,你看看机械制图就明白了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B:
这个螺母要在键槽通过的地方,做轴向压紧才用得上这个垫圈,实际上就是固定键槽与螺母的相对转动相位
1.先将内爪渗入键槽并弯曲形成垫圈的行进限位
2.再拧紧螺母
3.找2个外爪刚好能扣住螺母槽的,弯曲锁紧螺母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查机械设计手册,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前提是螺纹有槽,

网友:
等待大神粗线

网友:
我的超人女友,哎哎哎

网友C:
现在这个样子不就是轴向吗,你说的情况就是属于轴向啊,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
赚个积分,哦啦啦啦

网友:
顶一个吧,反正顺手

网友:
注意图片上的说明,有两个字“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样子不就是轴向吗,你说的情况就是属于轴向啊,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内齿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卡住啊?    我感觉内齿需要再掰成平行于垫圈,这样就卡住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母要在键槽通过的地方,做轴向压紧才用得上这个垫圈,实际上就是固定键槽与螺母的相对转动相位
1.先 ...

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内爪弯曲,  就不用再动他了吗?  我怎么感觉卡不住呢。

网友:
hao hao dong xi

网友:
轴向就是轴线的方向!有问题吗

网友(2020-04-29):
想问一下怎么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