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关于布局功能的认识,附教材截图10页

楼主(2014-03-26):
虽然有点标题党的嫌疑,但确实有内涵啊~
这几天一直在琢磨关于布局的问题,试着用这个功能做前期的“概念设计”,但都是半途而废了,布局中有许多的配合和装配体中不一样,布局中有许多的关于块的操作受到了限制,布局中草图绘制某些功能也不能用……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是认识的还不够~安慰一下受伤的小心灵

我一般做设计的流程是这样的:肯定不是山寨哦,是从无到有的过程。首先,自己想弄个什么东西,比如机械爪,先在草纸上用铅笔大概画画它的样子,小东西一般不怎么考虑强度,主要考虑有哪些机构实现,肯定是连杆啦~但是每个杆具体的比例要先模拟一下吧。其次就是画装配图。在没有SW的时候,在以前用CAD的时候,这个比较麻烦,画个主要轮廓,要用各种圆弧模拟机械爪终端的曲线,看看是否符合位置要求,行程什么的是否有干涉……等等。第三,就是拆解零件图了,详细设计。

认识SW除了它强大的造型功能之外,我觉得布局功能应该是一个亮点。看帮助里面,什么牵引啦,链条啦,起重机啦,在没有成为零件之前就能模拟运动,刚赛来~可是到了实际使用的时候怎么并不是这样呢?

经过这几天,对布局功能有了以下认识:归纳的不好,就不列序号啦。布局中的块其实应当以一个零件的概念来对待,就是块相当于一个零件,所以它不能使用草图中的镜像实体功能,但是也不能使用镜像零件功能,只有当完成“从块制作零件”后,哪怕连基础的拉伸都不做,没有任何造型,之后,就可以使用零件功能镜像这个“零件”了。这也是为什么块不能使用配合功能的原因。
说白了,这里面也是“自下而上”的,先有每一个“零件”然后才能装配,只是这零件非常的简单,简单到只有某个线条,或者几个点。
那我还要这个“布局”功能干什么呢?

下面是某本教材上的内容,为了节省大家的积分,我费了好大劲把它一页一页截取下来,只希望大家看过之后踊跃发言,认真的讨论下“布局”这件事。

楼主:
@ARCO @yzh621 @kingtigerfxp @逍遥处士 @2266998 @zerowing
小弟甚是不解,拜托各位莅临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ARCO @yzh621 @kingtigerfxp @逍遥处士 @2266998 @zerowing
小弟甚是不解,拜托各位莅临指导

这个不妥吧,有问题问老师,不要直接找教育长!在单位也是这样,有些问题是不该问的,有时候会让人尴尬

很不错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
你可以把“自底而上”理解成设备装配过程,是从局部到整体。
“自顶而下”可以理解成画总装图再拆零件图的过程,是从整体到局部。
请你注意最后一章的说明部分“主控件TOP-DOWN设计法”是源自PRO/E……“,明确的告诉你这个和PEO/E的还是有区别的。通过他的方法,能够做到类似的功能。

网友A:
首先来讲,大侠不要拘泥于一种形式,我原来对此有过评论,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只是一个流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就好。系统越大,自上而下就越困难。
SW有布局功能是最近几个版本,我的理解,这个功能的作用是优化原有的线条式自上而下方法。因为装配体中直接绘制的草图当结束草图绘制后是不能运动的,而你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新零件会因为“在位配合”而不能运动,不方便这种自上而下的实际检查。而通过布局功能,通过线条的块操作,使得这种老的问题得以优化解决。
另外,布局功能的使用,并不仅限于先选中“生成布局”后的平面设计,你依旧可以先草图或3D草图,然后生成块,再点布局形成基础框架。其灵活性还是不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这不能算是自下而上。当然,你也可以试试,如果是先绘制草图或3D草图,再点击生成布局,可以用的功能就相对多了。
PS。 请看我在昨天帖子的最新回复,算是对你那问题的最终解释,应该会对你应用布局功能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来讲,大侠不要拘泥于一种形式,我原来对此有过评论,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都只是一个流程,选 ...

首先感谢大侠的真心帮助
我又试了一下,制作块的时候,如果是框选(左上至右下)线段和尺寸,这样四个线段全部做成块,没有问题,不会过定义

但是如果是采用crt+鼠标单击的方式依次选择线段、尺寸,这样四个线段全部做成块,就会过定义,请看我前面贴的GIF动画,我就是这样做的

那么,这种现象是否说明:ctr+鼠标单击  选的内容   和   框选   是有区别的,还有没选上的东西?  那会是什么呢?
为什么一个一个加选会过定义呢?  这个现象是否说明和尺寸并没有关系呢?

网友(点评):
本是应该回到上个帖子里的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GIF动画里明明没有选择尺寸的。用ctrl可以多次选择,这个跟框选没有区别。如果选不上,只能说明大侠的键盘有问题了。注意:如果你成功选择了尺寸和线段,当生成块之后,是不会再有尺寸显示的。

网友(点评):
还是麻烦大侠亲自试一下

网友(点评):
OK,在布局功能下,这个尺寸在生成块后不会被删除。所以最后出现了过定义。你可以选择手动删除剩余尺寸,或者先草图绘制,然后再点击生成布局

网友(点评):
你可以观察下,你生成的块中存在一个尺寸,而布局中的块外还有一个尺寸。所以,这两个尺寸形成了冲突。另外,我这里测试的结果是,除去首根线段不会自动清除尺寸外,后面的是会自动清除的

网友(点评):
再或者,你可以点击看你的尺寸标注,块中的尺寸为D1@块1。布局中的为D1@布局1。所以,当布局中的尺寸存在的时候,相当于给已经有长度限制的块增加了一个重复长度限制。这就是过定义。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你也可以通过从动化尺寸标注解决。和删除是一个效果。

网友(点评):
确实编辑块的时候块里面还有尺寸,布局中的尺寸可以删除。制作块的时候我注意到左侧选择对象里面没有尺寸,只有直线,,,就是说如果先点击制作块命令再选择对象是选不上尺寸的

网友(点评):
奇怪的很,只有第一个线段布局中和块中都有尺寸,其他的三根布局中有尺寸,块里没有,。但是如果是标一个尺寸就把线段和尺寸制作成块,就不会这样,每个都是布局没有尺寸块里有

网友(点评):
对,是那样的。其实,无论你块里面有没有尺寸。块外面的主动尺寸都会形成过定义。换句话说,作为驱动尺寸的布局中标注,不能隔着一个块操作驱动其内部的线段长度。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现象只能去找索达公司了。我这里也是这样。不过你可以换一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先绘制草图而不点击生成布局。草图中编辑块没有问题。都编辑好了,再生成布局

网友(点评):
制作块的时候和是否选中尺寸没有关系。之所以会保留布局尺寸,是指布局中另两个线段端点的尺寸。如果尺寸的理解意义唯一,或者不被其他元素共有,那么尺寸在制作块时就会被吸收,否则不能被吸收。没被吸收就过定义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没有弄明白,抽时间再仔细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