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塑料(聚甲醛)用什么材质刀具加工

楼主(2014-03-26):
今天遇到个问题,黑色塑料(材质为聚甲醛),在加工过程中遇到刀具磨损特别厉害,普通高速钢铣刀ø6加工如图尺寸加工大约20来件后,尺寸开始不准误差较大,11mm上下尺寸相差0.2-0.4mm。新铣刀又好了,用不了多久有久又出现了,所以请教社友看看,什么情况有没有更好地刀具加工。

楼主:
补充一下钨钢 也试过,效果依然不好。

网友A:
你按金属加工的参数一定是这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金属加工的参数一定是这样的结果。

请教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点评):
增大每齿进刀量。因为刀具强度够但磨损快,这样不就综合了吗!也是提供了刀具的耐用度。有理吗?

楼主:
那也得在刀具的承受范围内吧,不然就断了,我也试着提高刀具的切削速度,结果就是断刀。

网友(点评):
用键槽铣刀

网友:
加工塑料怎么会对刀具磨损大?
最多是塑料发热然后粘刀吧?楼主冷却了没?

 一般加工塑料要高转速的,冷却可以采用空冷

网友:
说说你现在的加工参数吧。

网友:
聚甲醛-英文名polyxymethylene(简称POM)。分子结构规整和结晶性使其物理机械性能十分优异,有“超钢”或者“赛钢”之称(来自百婶),你把它当普通塑料来加工,不是找疟?

网友:
物理性质
聚甲醛的拉伸强度达70MPa,吸水性小,尺寸稳定,有光泽,这些性能都比尼龙好,聚甲醛为高度结晶的树脂,在热塑性树脂中是最坚韧的。具抗热强度,弯曲强度,耐疲劳性强度均高,耐磨性和电性能优良。
聚甲醛的性能:
性能 数值
比重1.43
熔点175°C
伸强度(屈服)70MPa
伸长率(屈服)15%
(断裂)15%
冲击强度(无缺口)108KJ/m2
(带缺口)7.6KJ/m2

网友:
之前有一个坛友,拿刀片切尼龙件的进料料头,结果刀片口老是断,大家分析,不是刀片硬度不够,而是扭断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常用的材料是pom(聚甲醛),如果没记错好像是用硬质合金刀具吧!

楼主:
想用金刚石铣刀试试,不知会不会好点,成本要提高不少吧!

网友:
加工塑形工材,要加快切削速度,聚甲醛材料根据它的性质最好还要冷却。你也可以试试其他欧美。日韩牌子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