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口的耐磨钢板,难加工啊

楼主(2014-03-26):
大家好,我遇到一种材料 JEF-EH400。这是日本进口的耐磨钢板,领导要我钻孔  攻丝M12的,M20的,还要求加工U型槽。在攻丝时,丝锥一下就断掉了,丝锥是肯纳的,钻头是10.3的合金钻头。

大家有遇到这种材料吗,它的机械加工性能咋样啊,期盼回复。

网友:
领导要我钻孔  攻丝---
是个什么样的领导?能晒晒么?

网友:
设计应该有去掉耐磨层后加工孔之类的说明

网友(点评):
————去掉耐磨层——?怎么去掉?有耐磨层吗?

网友:
耐磨钢板是复合材料,按贴说加工M12,M20应该材料不薄,HB400对钻来说好办有刀具,

网友(点评):
可以焊接吗?可以火焰切割吗?可以热锻吗?

网友(点评):
可焊接,等离子切割,热锻不了解。

网友:
额  期待大神的解答,我们当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很难,我们一开始也选用的这个,就是因为钻孔无法解决,后来放弃了,不知楼主的板材用来做什么,我们现在使用模具钢钢板+真空热处理,硬度也能达到62HRC左右,同样耐磨,变形小

网友:
日本的材料啊,回头要好好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材料好像在哪见过,我回去查查

网友:
翻翻金属学或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看看耐磨钢是个什么东西吧。

网友(点评):
阁下将耐磨钢给神化咯。 ^_^ 60°HRC的冷漠合金钢也照样是车、铣、钻、攻丝。EH400布氏硬度才440左右。

网友:
材料硬,加工难度大,所选工艺不同,钨合金钢能达到HRC80-90的硬度,不照样加工么!

网友:
看了化学成分,如附图
应该不像楼主说的那么难加工吧

英文版的介绍  http://www.jfe-steel.co.jp/en/research/report/011/pdf/011-06.pdf

网友(点评):
耐磨钢不适合切削加工,否则怎么耐磨呢。

网友(点评):
看成分是含硅锰钢一类,硬度高,还在可机加工的范围。加工过调质后的硬材料就不会认为有困难。

网友:
去放电呀,再硬都能放,不过有点贵哦

网友:
先做光孔,然后点火花,下螺纹电极,作出螺纹。

楼主:
非常感谢,遇到问题就请教你了

楼主:
我是三一路面机械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工人,JEF这材料是我们常用的耐磨材料,一般情况下直接火隔出来,然后再焊接,没啥要求,有个别情况就得上 加工中心了,我们就只有株洲钻石的铣刀,现在节约成本了,不买进口刀具。

网友:
看着看着想起了以前那个视频,日本两个公司比谁都材料最硬,,,好家伙,开着挖掘机般大小的钻孔机费尽周折最终材料没有一点被钻的痕迹!~

楼主:
什么样的视频啊,能发给我看看不?

网友:
http://www.tudou.com/v/v2aafgzdzG0/&resourceId=0_04_02_99/v.swf  是这个吗?

网友(2023-07-08):
耐磨钢板HB400对钻来说好办有刀具,也就HRC,上海志琪加工M12,M20这个孔,一般就是用摇臂钻,买进口的含涂层的丝锥,低转速就好了。

网友:
进口的不知道,我们用国产的NM400,都是在要钻孔的部位,用割枪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