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介绍下这个图纸零件的用途

楼主(2014-03-26):
双薄壁套筒组件:
在搞毕业设计 ,但是不清楚他的用途,

网友A:
数控车比赛用图

网友:
数控车高级工考试用图。

网友:
数控比赛用途。一般要求4小时,加工完成。

网友:
好NB,这都知道

网友:
做调节用的?

网友:
类似于液压零件里面的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比赛用图

哪里可以找到类似图纸,搞设计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