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车刀刀柄型号MSSNR2520L15数字和字母的含义?

楼主(2014-03-26):
请问

可转位车刀刀柄型号MSSNR2520L15数字和字母的含义?

谢谢。

网友:
是不是25X20左刀,,,,,,,,呵呵搞错了,是刀杆25X20的45°右刀,用L1506的四方刀片,,,

楼主:
各个字母具体含义?能详说吗?谢谢!

网友(2018-12-19):
M:代表刀片夹紧;S:代表刀片形状;S:代表刀杆类型(角度为45度);N:代表刀片后角(角度为0度);R:代表刀杆类别(右手刀杆);25:刀杆高度;20:刀杆宽度;L:刀杆长度(140mm);15:切削刃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