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电脑配置低,要做复杂生产线的仿真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14-03-27):
最好是好学的,容易上手,用过的三维建模软件有pro/E  SolidWorks

网友A:
就用proe可以仿真。要是功能不够用,换其他的也白搭,电脑配置太低算不了很多的自由度,什么软件都一样

网友:
我用的pro e
你可以把一些看不到的部件删除了,或者一整条生产线分几部分,然后用视频软件连起来。

其实很多时候电脑配置好,也未必能够你用动画仿真。我的电脑配置很好了,去年做生产线仿真的时候,也经常死机,本来2小时的工作,经常花了一天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proe可以仿真。要是功能不够用,换其他的也白搭,电脑配置太低算不了很多的自由度,什么软件都一样

我知道这些制图软件都可以仿真,只是设计完成之后别说做仿真了,就连稍微换一个视角都能卡半天......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行不?

中文名: 三维工厂设计系统
英文名: AUTODESK AUTOCAD PLANT 3D
资源格式: 光盘镜像
版本: VERSION 2012 WIN32/64
发行时间: 2011年
制作发行: AUTODESK.语言: 英文
简介:

语言:英语
网址:http://usa.autodesk.com/adsk/servlet/pc/index?id=12261005&siteID=123112
类别:三维工厂设计系统

(from:autodesk.com.cn)
面向日常项目的三维工厂设计软件

使用AutoCAD Plant 3D软件对加工工厂进行设计、建模和文档编制。基于熟悉的AutoCAD软件平台,AutoCAD Plant 3D使工厂设计师和工程师能够创建先进的三维设计。基于等级的设计和元件库可以有效简化管道、设备和支撑结构的放置流程。集成的AutoCAD P&ID软件功能可以帮助您创建和编辑管道与仪表流程图(P&ID),并根据三维模型协调基本数据。生成和共享等轴侧视图、正交视图和其它文档。AutoCAD Plant 3D内置在Autodesk Plant Design Suites中。

● 工作空间—专门面向三维工厂设计的用户界面。
● 等级库和元件库—基于等级的技术和标准元件库(ANSI/ASME(B16)和DIN/ISO)。修改元件按库,以满足项目要求。
● 管道、设备和结构—以半自动或手动方式创建基于等级库的管线和元件模型。包含一个可定制的标准设备元件库。从外部参考或以参数化的方式创建结构元素。确认冲突。
● 施工文档—生成精确的ISO图、正交视图和其它文档。
● 搜索和报表—查询和处理数据。生成材质报表。导出至PCF文件。
● AutoCAD P&ID集成—集成的功能可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 Autodesk Navisworks兼容性—无缝地对整个项目进行审阅。
● 规范转换器—从其它应用程序导入规范。

概述与特性
工作空间和用户界面
AutoCAD® Plant 3D 2010软件具有新的界面,其中包含一个很大的绘图窗口,多项经过更新的桌面组织功能,并且支持用户访问所需的工具和命令。

项目设置
在项目启动之初,借助项目特性快速输入项目编号与规范等相关信息,从而优化管道与零部件的创建流程。您还可以确定和添加多种常用和定制的零部件和规范,这些零部件和规范将在设计开始时出现在工具选项板中。随着项目的进展,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进行更新,并用于生成报表。

AutoCAD P&ID集成
AutoCAD Plant 3D中直接集成了AutoCAD® P&ID软件功能。借助这些功能,您可以创建和编辑管道与仪表流程图,然后根据三维模型协调基本数据。

等级和元件库
AutoCAD Plant 3D采用了基于等级的技术以及ANSI/ASME(B16)和DIN/ISO等标准元件库,可以有效优化管道、设备、支撑结构和其它工厂元件的放置流程。当需要创建一项等级时,您可以直接使用软件中包含丰富元件的等级库,或修改该等级库,以满足特定的项目要求。

管道设计
从初始规范直至最终设计,AutoCAD Plant 3D软件能够优化基于等级库的管线创建和编辑流程。借助这一特性,您可以确定管道路线,编辑管线及其组件,并管理一系列连接。您可以选择以半自动或手动的方式确定管道路线。确定管道路线后,垫片或法兰等附加的元件将会自动添加。

设备元件
借助这一功能,您可以创建、修改、管理和使用工程图中的设备。工具选项板中有一个完备的标准设备元件库供您使用。您可以将定制的标准件添加到库中。
结构元件
该特性可帮助用户确定工厂模型中的冲突等问题。借助该特性,您能够创建一组参数化的结构元件,其中包括AISC钢构件和结构装饰件,如楼梯和护笼梯等。您还可以从外部参考Autodesk® Revit® Structure软件和AutoCAD® Structural Detailing软件等应用程序创建的结构工程图。

生成施工文档
您可以更加轻松地从三维模型生成和共享ISO图、正交视图和其它施工文档。您可以直接与三维模型交换信息,从而确保施工文档准确、一致和最新。

报表、搜索和查询
这些特性支持您搜索、查询和处理工程图中的数据。根据特定的搜索标准生成材质列表,并创建报表。随后,您可以将信息导出为管件格式(PCF)文件,以便集成到其它应用程序中(例如:用于应力分析与生成线轴的应用程序)。

Autodesk Navisworks兼容性
AutoCAD Plant 3D模型可以直接与Autodesk® Navisworks®系列产品兼容,实现更加流畅的设计审阅、可视化与冲突检测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名: 三维工厂设计系统
英文名: AUTODESK AUTOCAD PLANT 3D
资源格式: 光盘镜像

看着不错,您是做这方面的吗,方便交流一下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大侠 我不做这个 偶然看到的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点评):
好吧 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