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X0.75的螺纹常用吗各工厂?谢谢

楼主(2014-03-27):
如题,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M8X1.25的标准丝锥为常用的

网友:
有用到的,但是不多见的一个尺寸,锁紧螺母有这个尺寸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
是标准常用细牙螺纹

网友:
用的不多吧,一般缓冲器和光电头用的到吧,,,

网友:
我这里不多。一般都是1.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