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运动方向控制阀的提问

楼主(2014-03-27):
如图亚德客的选型手册,阀的那个流量特性曲线是怎么看的?

楼主:
如果常温下,我的进口压力是0.6MP,出口压力是0.5.。那流量怎么查出来?

网友:
新手不懂,只能等大神回答了

网友A:
看图应该是0.5MPa最大700L/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是0.5MPa最大700L/min

不考虑进出口的压差吗??进出口的压差对流量的影响是怎么反映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常温下,我的进口压力是0.6MP,出口压力是0.5.。那流量怎么查出来?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