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机械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竖直方向的导轨应该怎么力学计算

楼主(2014-03-27):
本人大四快毕业了,在做毕业设计,要求是设计一个直角坐标式的上料机器人,在Z轴这块,我打算用滚珠丝杠和导轨,但是在导轨的选型方面和Z轴弯矩 扭矩方面不知道怎么合理计算,求个大神出来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弯矩不难求吧,找上银的或thk啥的样本网上可下,导轨和丝杠选用过程很全,只截了几张,扭矩把丝杠的转动惯量也算上,或者有自动计算的选型软件,做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
我看你可以到上银官网找KK模组,参考设计。说实话 我不太看的懂你的这个图纸。。

网友A:
我也是懒人一个,把重心和安装位置标明白,选谁的导轨,丝杆就让谁帮计算一下,他们有专用软件,会帮你选型,校核。当然自己也要算一下的,如果计算结果差不多,也就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懒人一个,把重心和安装位置标明白,选谁的导轨,丝杆就让谁帮计算一下,他们有专用软件,会帮你选型 ...

请问是啥软件?能分析丝杠 导轨么

网友(点评):
说穿了,就是EXCEL,定义一些函数、图表。你自己都可以照着导轨、丝杆样本上的例题做一个。只是少了各型号的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