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让我做一份成本表,我不太懂表格怎么弄

楼主(2014-03-27):
我是新手

     老板让我做一份成本表,我不太懂表格怎么弄,有谁可以帮忙吗?
    我们是做机床钣金外壳的

网友:
貌似很多钣金厂有一种ECXEL表格的,里边定义了一些函数,列出板厚,外形尺寸,设定下料余量,材料费就出来了。列出各工序加工工时,加工费出来了,求出喷粉面积或重量,喷粉费用出来了。算上运输,管理费用。成本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公司以前没有这种表格就先把成本算出来先,把所有计算的内容包括在里面,不要过分考虑表格的完美,一般先讲究结果的正确再考虑形式的漂亮

网友:
SolidWorks上面有成本计算的功能,你试试

网友A:
你是要做报价用的还是只做分成本分析?如果要做报价的话就要很详细计算各个材料,工时等等,如果只是做个成本分析用的的话,你只要统计下板材,配件,人工,喷粉的成本就可以了。

网友:
貌似应该是报价用的,需要比较详细一点。这种企业内部用的excel可以自己制作的,一开始肯定不完美,不停地完善就行。主要就是用到函数和公式。

网友:
第1页:材料费(不含17%增值税)
第2页:加工费(不含17%增值税)
第3页:备件、装配、调试、验收(2次)工时费+运费、吊装费(呈给用户看的分项报价,不含17%增值税)
第4页:汇总表(含17%增值税)
以上表格倒序排列(汇总表在最前)。

楼主:
谢谢各位,是成本分析而已,不是报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报价用的还是只做分成本分析?如果要做报价的话就要很详细计算各个材料,工时等等,如果只是做个成本 ...

有没有样板呀,,,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报价用的还是只做分成本分析?如果要做报价的话就要很详细计算各个材料,工时等等,如果只是做个成本 ...

做成本分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本分析的

机床护罩钣金的话,他的成本主要就是板料(多大尺寸?多少张?多厚?什么材料?),配件(拉手,脚杯,轴承,螺丝等),人工(多少工人,几在做完),喷粉(粉末涂料,人工,电费等),包装及运输,外加利润就可以了

楼主:
你太厉害了,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