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风力发电机被动偏航轴的可行性,两点顾虑

楼主(2014-03-27):
如图

转向机构, 需要0-85度两点定位。

1. 尾翼杆相当于机架向右倾斜12度。
2. 尾翼轴和两端盖板上分别有宽10mm的弧形凸台,用于定位。
3. 尾翼杆在静止状态向右偏5度。
4. 在大风状态下, 叶轮推动机架向左偏转85度与尾翼杆保持基本平行状态,防止发动机转速过高。
5. 在正常风速情况下, 叶轮失去对机架的作用力, 尾翼杆因为向上翘起12度, 所以由重力自动复位。

这个设计有两点顾虑:
1.  这个机构会在风速20m/s以上才开始工作, 一般地区, 很难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 由于长时间的暴露, 尘土等可能堵塞进两个弧形凸台缝隙, 造成偏航不到位, 威胁到整个发电机系统安全。
2. 两端盖板必须是先焊接到机架上, 所以安装时不能采用合适的密封措施, 只能简单的用氟四车一个圈代替。使用寿命堪忧。
3. 风速具有不确定性, 虽然向上的杠杆力会抵消风力,但3米5长的尾翼仅靠10mm宽,几十毫米长的弧形凸台定位是否顶得住?
4. 由于尾翼杆向右偏转12度, 尾翼需垂直于地面, 又不能水平于尾翼轴, 因为偏航时会撞到叶片, 所以整个被动偏航系统的角度扭来扭去的各种角度, 施工繁琐。

考虑更改机构, 使尾翼轴和尾翼都垂直于地面, 哪种机构可以实现85度旋转定位, 整个尾翼垂直提升几厘米, 靠重力自动复位,且又便于安装, 减少磨损,定位结构牢靠,密封措施使用寿命长?

请各位大侠支招儿

网友:
新能源风力发电机

楼主:
再上个图吧, 帖子都沉了。

说简单一些, 类似个扳子, 顺时针旋转85度后止停, 失去力矩后自动复位。

第2张图跟第一张图没有关系, 只是初步设想轴和套管中间带个12度的斜坡。

楼主:
嘿嘿, 其实我是外语专业的。跟机械沾边儿,也就是最近两年的事情。

网友:
将图纸那个穿过球心的偏摆轴向后倾斜一定角度应该可以实现此功能。
可以参照汽车前轮转向系统的机构,主销内倾和主销后倾,与这个功能类似,前轮偏向后会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