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0装配时卡

楼主(2014-03-27):
SolidWorks 2010在装配时进行压缩或保存时经常卡2个多小时,但内存与CPU都不是满负荷
SolidWorks版本: 2010 SP0.0
以下是电脑配置

SolidWorks 2010在卡时硬件使用状况:
CPU 25%
内存 35%以下   (内存还有2G多的空间没用到)
硬件监测信息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换win7吧,我用的win7 64bit 使用solidworks2013非常好用

网友:
只是画图的时候卡么?不画图的时候呢?
建议不要同时开着QQ管家和360卫士(原因你懂的)

网友(点评):
就是组图更改时 内存及 CPU都不是满负荷

网友(点评):
电脑配置足够,其他原因不知道了。solidworks不太了解

网友:
什么配置的电脑,打开多大的文件

网友(点评):
配置上面 有说到, 文件才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