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输液的气缸工位多,噪声振·动很大怎么办?

楼主(2014-03-27):
本人搞制药机械大输液自动化生产线的,现由于设备噪声振动大,客户有些不打满意,要求整改,由于本人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请大神们帮忙给点意见?模具在合模的过程中声音较大?一出二的

网友:
气动噪声可以把电磁阀排气口接到一个总的排气洁净器上,远离工作位,可以减少噪声。至于振动那就不好说了,如果都是用型材拼起来的机架,这个问题是会有。想办法提高机架刚性,减少驱动部分惯量,调好气缸缓冲。

网友:
首先,噪声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是:
1,模具合模 产生的,可以考虑阶段式合模(模具 工作面有断差,凸模不是同时接触凹模),凹凸模接触stopper 上加装聚氨酯减轻基础时候的震动 ,设备门的内侧加装隔音棉,等等。
2,电磁阀排气造成, 使用 消音器
3,其他如 抽风马达 等造成的造成,需要隔音措施。

网友:
又看了一遍,说实话,这设备似乎太“一目了然”了一些,没必要全透明,搞得隔音面都没有地方贴。
露出几个小窗口,小门 就可以了,其他地方统统钢板挡起来,钢板上贴上隔音棉,
另外,你的客户要求造成多少?我们这里的原则是,78 分贝以下

楼主:
80分贝以下,最好能够更低,如果有可行方案,我们可以向客户加价!

楼主:
噪声的来源有合模的声音,工作滑块的声音以及气动噪声,主要整个机架在高速合模以及各工位配合运动时振颤抖动,有点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