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曲面在2维图上如何表示清楚

楼主(2014-03-27):
复杂曲面在2维图上如何表示清楚, 如果是测绘的曲面,不知道公式可以加工吗

网友:
曲面不是直接给3D图加工吗!

网友:
直接给三维图?  没有尺寸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你是打算纯手工打造吗?三维图编程加工没见过吗?

网友(点评):
还真没见过

网友:
复杂曲面加工都是通过模具来保证的,所以只需要给三维就行,他们会根据三维导入来加工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