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台:4吨的重量用电机还是液压?

楼主(2014-03-27):
4吨的重量用电机还是液压

网友:
升降幅度多少

网友:
4t,应该液压更好

网友A:
伺服驱动,4T的物体上升下降过程中最起码需要加减速过程,液压怎么实现?再说从安全性考虑,多用伺服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4T的物体上升下降过程中最起码需要加减速过程,液压怎么实现?再说从安全性考虑,多用伺服驱动。

液压完全可以实现,安全也不是问题,只是成本关系。

网友:
电机加减速机也能实现,就看看你这模型

网友:
都行,看lz的其他要求,例如行程,加减速等等。

网友:
都可以了,各有利弊!

网友(2015-06-09):
用电机该如何选择匹配啊,都需要什么啊,感觉应该需要一个减速机是吧,而且各个参数改如何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