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径4mm的不锈钢圆柱端面上,加工0.38mm的孔,深度10mm,用什么设备

楼主(2014-03-27):
在直径4mm的不锈钢圆柱端面上,加工0.38mm的孔,深度10mm,用什么设备?

网友A:
孔精度要求

网友:
10mm太深了,钻头容易断在里头。3-4mm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电火花打。

网友:
最小的钻头直径0.1mm,做这个产品有很多种加工方法,可以加工中心做,可以钻床加工,可以电火花,也可以激光加工。您没提工件的精度以及成本核算,可以选择的设备等等,所以无法给出合适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精度要求

就是,要给出精度要求。

另外,没想明白,这个0.38*10的盲孔用来干什么?呵呵

网友:
用自动凸轮车床最好了

楼主:
本来想上传下图纸的图片,结果老是显示“系统错误”,真郁闷;
再重新说明下吧,孔是0.4mm,公差正0负3丝,光洁度3.2,同心度5丝内,不知道好不好加工?

另外5楼给出的加工方式我在网上也查了,好像都有,在此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