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大修,在导轨上看到的用来修复导轨的绿色橡胶状物?

楼主(2014-03-27):
请教高手普及下知识,在车床大修时,在修复导轨时,看到的绿色状物,帮普及下知识?
到底在机床大修时,如图中的材料是什么 ?

网友:
贴塑

网友(点评):
如果是贴塑,我觉得对于普车不太合适。

网友:
是聚四氟乙烯塑料导轨,工艺是床身导轨磨削合格后,在床鞍对应的配合面上粘接上塑料导轨,待粘接牢固后刮研至技术要求。车床的导轨形状一般为山形——平行组合,基片厚度比例是1:1.4.此图是床身导轨磨削后,在床鞍处粘接塑料导轨时,利用导轨本身贴合压实的一道工序。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解答,长知识了

网友:
忘了叫什么了,以前实习时机床大修师傅们都用的这东西

网友:
塑皮,要铲点子,耐磨性比较好,

网友:
是耐磨涂层

网友:
我这边 这东西叫耐磨带 一般润滑好 能磨个3 ,4 年 用胶粘上去的

网友A(2014-10-17):
貌似是贴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贴塑吧,

恩,是的

网友:
是修补剂吗?

网友(2015-06-21):
多谢大侠指导,长知识了

网友:
导轨软带

网友:
聚四氟乙烯市场上有买

网友(2015-10-13):
现在加工中心跟数控车床上经常用,大家能推荐一个好的导轨软带的品牌吗?部长要求换好的

网友(2018-06-13):
好多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