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孔的加工以及智能跳过程序!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4-03-27):
好久没来论坛了!好想念!

楼主:
先描述下问题,这个问题是个网友在贴吧发帖时候问的!
问题:宏程序加工等分孔,比如10孔的话等分成10个孔加工,可问题出现了.就是我想在这10孔中不加工第6,8个孔应该怎么修改?
不忽悠大家!为了和谐没发链接!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先发发我给修改的程序吧!
主程序:
G40G17G49G94G0G90G21G80

G91G28Z0.0

T01M06

M13S2000
G54G90G0X0.0Y0.0
G43Z200.0H01
Z30.0

Z1.0

G65P1000X0.Y0.A20.0R100.0E237910111720D4

G0Z30.0
G28X0.Y0.Z0.0

M30

子程序:
O1000
IF[#24EQ#0]GOTO999
IF[#25EQ#0]GOTO999

IF[#18EQ#0]GOTO999
IF[#1EQ#0]GOTO999

IF[#8EQ#0]THEN#8=0
IF[#7EQ#0]THEN#7=0
IF[#8EQ0]GOTO20

IF[#7EQ0]GOTO10

#2=100

N11#[#2]=#8-[FIX[#8/100]]*100

#2=#2+1

#8=FIX[#8/100]

#7=#7-1

IF[#7GT0]GOTO11

N10#[#2]=#8-[FIX[#8/10]]*10

#2=#2+1
#8=FIX[#8/10]
IF[#8GT0]GOTO10
N20#33=360.0/#1
#32=0.0

#200=100

WHILE[#32LE360]DO3

N30IF[#[#200]EQ[#32/#33+1]]GOTO40

#200=#200+1

IF[#200LE#2]GOTO30
#30=#24+#18*COS[#32]
#31=#25+#18*SIN[#32]
G1X#30Y#31 F1000

G1Z-30.0

Z1.0
N40#200=100
#32=#32+#33
END3

G80G00X#24Y#25
GOTO2
N999#3000=140(ARGUMENT IS NOT ASSIGNED)
N2M99

楼主:
上个仿真的图:

网友(点评):
verycut仿真模块,不错,赞一个。

楼主:
发发代码的说明:
G65 P1000 X_Y_A_ R_E_ D_

P1000子程序号
X、Y表示加工圆周孔的中心
R:表示圆周孔的半径
A:要加工孔的个数#1
E:那些孔不加工,#8
比如E238,表示第2/3/8都不加工,

E2381013表示第2/3/8/10/13都不加工,
一位数和两位数的顺序不得打乱比如E2103813,这样就不行
这样E2831310可以,E1310832这样不行,

D:表示两位数的个数,简化算法#7

楼主:
说说优缺点:
优点:
1.可加工2~99个孔;

2.可以自由规定不加工的孔;
3.容错性好,比如E这个参数E3311111720D4这样重复的数字照样加工,见下图;

缺点:
1.D这个参数有些多余,但是目前没有想到好的算法;
2.如果加工三位数的孔得加个参数,以此类推;
3.E这个参数不能取值太大,这个和系统的整数型的范围有关,比如E297311171920D4,这样数据就会溢出;
4.加工速度没能参数化,自己偷懒了;

5.适用范围还是比较小的;
……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可惜掉进了牛角尖里。如此等圆周孔等分加工用一个G16极坐标就可以搞定了,根本不需要用宏程序出马(我不会VERICUT仿真,只能拿小玩具来献丑了)
N10G30G91Z0
G0G54G90G15G69X0Y0
M03S800
G43H01Z10
G98G90G81G16X50Y0Z-10R3F120
Y36
Y72
Y108
Y144
/Y180
Y216
Y252
Y288
/Y324
G0Z50G15M09
G30G91Z0M05
M30

网友(点评):
我们是干活的不是耍花枪的。但楼主那样的人也是要有的。把简单的事复杂化。

网友(点评):
这样的跳段局限性太大!如果程序孔数改变,不加工的孔改变,你的程序得重新编!

网友(点评):
不是牛角尖,那为什么数控系统厂家还要搞个循环指令?

网友(点评):
我只要在不需要的孔的角度值前面加“/”,加工时用跳段即可。宏程序的功能强,作用大是没错,杀鸡用牛刀未免大才小用了吧(如果你要研究宏,你可以试试“铣圆”,“铣键槽”,“半自动对刀-劣弧求圆心”等等)

网友(点评):
唉,不说了,我蛋疼行了吧!

网友A:
程序里加斜线跳转就可以了。用最简单的程序加工出产品那是本事。花拳绣腿那没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加斜线跳转就可以了。用最简单的程序加工出产品那是本事。花拳绣腿那没有意思。

你,有落井下石之嫌

网友(点评):
分享个东西不容易啊 !

网友B(2014-04-28):
帮顶,有的机床没开通g68跟g16功能的

网友(点评):
不开旋转和极坐标,能给你开宏程序吗?

网友:
鼎力支持!分享自己的成果同时,还能助别人开阔思路。现在论坛里像楼主这样的已经不多了,望老鹰加分。。。。

网友:
没什么难度,和切槽加工一样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有的机床没开通g68跟g16功能的

我公司就有几台不能用极坐标,但是宏程序没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