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件压铸、铜件钣金和铜件焊接求教

楼主(2014-03-27):
铜件压铸有哪些结构工艺要求? 一般的6mm的弯曲类铜件通过钣金、焊接和压铸工艺加工,哪个更便宜?

网友:
压铸成本高点吧,但是相比较起来质量要好控制,成品率要高点。钣金焊接效率低,质量不好控制,批量大的话就压铸吧

网友:
还是压铸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