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4-03-27):
机械制图中零件太长时,需要画折断线把零件打断,请问两条折断线之间的距离有规定吗?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能表达清楚就行了,这个 距离 好像没怎么规定吧。 主要还是看尺寸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表达清楚就行了,这个 距离 好像没怎么规定吧。 主要还是看尺寸标注的

今天把两条打断线之间的距离画大了,被领导批评了,所以想请教有没有相关的标准

网友(点评):
领导嘛,说说这种问题就相当于没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这个要根据零件的宽度来定

网友:
没有硬性规定。但不能太大太小,看的清而且美观就可以了

网友:
似乎没有规定。。。

网友:
楼上正解  但还是要注意图纸的美观

网友:
你领导是不务正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零件的宽度来定

能给出不同宽度对应不同距离的具体数据吗?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打印成A3纸,实际宽度有3~5mm,就很悦目了。

网友:
你们领导是嫌你画的空间大了浪费纸吧。。。。
! p# q& G( G2 w! K* f最多不超过10mm吧,宽度小了适当缩小就行

网友:
根据幅面来截长度,看着美观就好

网友:
没有严格规定,好看就行。

网友:
符合领导的审美观就是正确的。

网友:
估计是领导有意刁难你!

网友:
A0、A1、A2图幅中折断线间距不超过10mm,A3、A4图幅中的间距不超过5mm。基本能保证图形美观和图面清晰。

网友:
这个看着美观就行了吧。

网友:
5mm左右就行了,我们公司有自己的标注,做出来还是蛮好看的

网友:
赞同六楼的说法,只要美观就行了。你要是一根轴的直径是50mm,你把它截断后留个5mm左右还行,留10mm以上就显得难看。

网友:
你们领导是嫌你画的空间大了浪费纸吧。。。。* M' z) l5 ?7 ?8 Y
最多不超过10mm吧,宽度小了适当缩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