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种连包切断装置,切的时候会把料包带起来

楼主(2014-03-27):
设计了一种连包切断装置,上边是齿形刀,下边是砧辊,切刀和砧辊相向滚切运动,中间走连续的料包,在料包封口处连续切断(实际是“挤断”)。比较重的料包(如方便面中的油包)还好,轻一点的(如方便面里的菜包)切断后会粘在刀上,粘在刀上会影响后续的传送。有什么办法能让轻的料包不会粘在刀上?

网友A:
冲裁模橡胶卸料方式怎么样?

网友B:
j加个刮板或毛刷。

网友(点评):
同意,加个挡料导料板(或辊)

网友C:
包装机上这机构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裁模橡胶卸料方式怎么样?

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j加个刮板或毛刷。

现在加了个类似的机构,就是刮下来,零件还没做出来,等结果,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装机上这机构已经很成熟了

是的,包装物比较重还好,轻的就会带起来,头疼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加了个类似的机构,就是刮下来,零件还没做出来,等结果,谢谢指点

,不客气。

网友C:
再轻的纸我们都切过,加个毛刷就好了

网友D:
能不能用铁氟龙镀层刀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轻的纸我们都切过,加个毛刷就好了

经过观察,发现是实际是因为挤压而粘到刀上的,毕竟不是剪切,是刀与辊滚切(压)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铁氟龙镀层刀具呢

你说的是特氟龙吗?没听过铁氟龙。给了我一个新思路,谢谢

楼主:
没有加温。常温切断@阳光舍友

网友(点评):
加两块挡板,或加毛刷。

网友:
我也是刚接触这个。查询了很多厂家,一般都会这么写着:封刀采用美国杜邦铁氟龙镀层铝合金封刀,不粘连,效果好。
我一直想找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尚未找到。

网友E(2014-05-07):
你那是辊刀的吗?

网友E:
粘刀会不会跟刀具材料有关?

楼主(2014-08-09):
引用 网友E:
粘刀会不会跟刀具材料有关?

用的普通的工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是辊刀的吗?

是滚刀

网友F:
我也想了解一下怎么不粘刀,我用的是热切。采用发热片或电阻丝熔断0.12厚电池隔膜(材质P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了解一下怎么不粘刀,我用的是热切。采用发热片或电阻丝熔断0.12厚电池隔膜(材质PP)

热切的一方面在于刀,可以涂特氟龙试试;另一方面就是膜,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复合膜,单层的PP应该很容易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热切的一方面在于刀,可以涂特氟龙试试;另一方面就是膜,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复合膜,单层的PP应该很容易粘 ...

在刀上涂还是在哪里涂。没有液体铁氟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刀上涂还是在哪里涂。没有液体铁氟龙。

不是液体的,专门厂家做的一种涂特氟龙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刀上涂还是在哪里涂。没有液体铁氟龙。

涂在刀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在刀面上

有没有厂家的联系方式,或者市面上能否买得到。

网友:
不太懂包装机!!!留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