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电机的选型,做机械那么久了却没研究过这个

楼主(2014-03-27):
在机械这行也做了蛮久了,现在都30+了,以前一直没在意这些,现在发现自己不懂的越来越多了。最近想了解下设备电机的选型,比皮带流水线的电机或是某台非标设备的的电机,选型计算是怎样的,有没有简便一点的公式?有人能说说下吗,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在本站找找呀,多的是。

网友:
选电机功率最接近需要的功率,比需要的功率大20%就行了

网友:
前段时间还有人发了个伺服电机选型资料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我搜了下,正在学习

网友(2014-11-13):
听人说过,选电机就是选力矩,而非功率。把转矩确定好,然后结合转速,功率就出来了。

网友:
简单来说呢:

电机输出的是旋转运动,被驱动机构一般也是旋转的,这就要计算旋转结构的转动惯量,再加上转动机构需要达到的转速,加速时间,可以计算出机构转动所需的扭矩,再通过减速比换算成电机所需要的额定输出转矩,放大个1.5-2倍。

网友:
电工手册里面有。

网友:
需要计算功率,扭矩,GD2, 了解电机的启动,额定扭矩, 计算一大堆,

简单的根据 选型表,对照一下,就出来了

现在很多大公司,都有选型软件,输入条件后,直接给你提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