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分辨两种金属的机器,有没有

楼主(2014-03-27):
有没有可以分辨两种金属的机器。比如说,一个大的铝件的孔里混了一个钢球,但是不容易被看见,机器扫描以后可以辨别是否有钢球混入。就类似于车站过安检时扫描行李的哪个机器,只是用途不一样而已?

有相关了解的高人请跟我指教。

网友:
看样子,磁铁搞不定。

网友:
1、可以考虑使用电涡流传感器,当零件从一个呈空心的线圈骨架中通过,有球时与没有球时候的电感量是不同的,通过设定两种不同的电感量值,可以输出两种不同的电压信号,用来控制电磁阀,将不同的零件分别导入不同的地方。关键是要进行试验,两种状态的电感量要尽量差的大一些,可靠性就高一些。2、可以考虑使用霍尔元件,检测钢球的磁性。3、试选用不同的电磁接近开关试一试。

网友:
你可以参考医院用的x光线,x光线对物体的穿透能力取决于物体的密度,比如x光线可以把人体密度较大的骨骼个其它密度较小的组织去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