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加工圆弧,圆弧都有公差怎么保证?

楼主(2014-03-27):
       我最近遇到一工件要加工圆弧的,按说数车上没什么难的但是它圆弧有公差在3丝以内,用数控车刀的话刀尖有圆角圆弧度保证不了,现在是自己手磨刀(清角的)圆弧度是好了,但光洁度达不到。听说可以用刀补,打个比方要加工直径80端面是一R150的球面要加,请教下各位社友怎么有啊

网友A:
哪个系统的,我这里一大把的书。我帮你看看有没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系统的,我这里一大把的书。我帮你看看有没有答案

     先多谢大侠了,机床广数980的。

网友:
GSK980TA1/TA2和TB1/TB2和98T
修改参数0098.R值的误差范围或刀具补偿
以上方法不一定有效,无效我也就没有办法拉。只有等大虾出马了。
GSK980TD我这里没有。

网友(点评):
大侠您好,有西门子sinumerik 808d 铣削的资料吗?我在网上找的都不齐全。感谢大侠。

网友(点评):
没有 我的数控方面的书基本都是国产的,且我的都是书本,有也传不了给你啊

网友(点评):
好的 谢谢了啊!有机会好要向你请教下咯

网友B:
直接使用刀具半径补偿就好了啊G41或G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刀具半径补偿就好了啊G41或G42

这个数车上我没用过G41 G42也不会用啊!请问下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车上我没用过G41 G42也不会用啊!请问下怎么用啊

这个你详细看下机床的系统资料,每个系统不一定相同,不过广数的应该和法那克差不多了,先确定好刀尖号,再去刀补里输入好,根据你机床的刀架情况确定是用G41还是G42,就好了,我单位的零件圆弧公差不到0.02都是这么干的,没问题的。

网友(2014-08-22):
用半径补偿就行了

网友:
用数控刀  加半径补偿 没啥难的

网友:
在你贴子前面有一个相同问题,去看一下吧

网友:
建议上磨床,还是磨床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