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加工圆弧

楼主(2014-03-27):
我现在做的广数980TD  , 现有一张图纸 , 要求半圆车 圆弧. 直径 R22.4  +0.06-0.08  半径11.2   。刀具高度调整中心高偏上 ,大于22.4 ,低于中心高 ,也是大于22.4。 我用刀片加工, 刀片R角0.4  ,刀具补偿也尝试也 还是不行 ,中心高度 一样 ,还是车出来是一样的 。 具体程序如下
S360
G0X0Z1
G1Z0F0.06
G3X22.46W-11.2R11.2
   车出来总是大

楼主:
实测  22.6 左右

网友:
那么你把R改成11.1,行么

网友:
转数还不够高

楼主:
R改了一次   还是不行  转数   我560  车出来  还是不行

楼主:
在补充一点,刀尖总是爆掉,材料是CR12猝火硬度56以上

网友:
这位大侠我最近也遇到类似得问题,听社区里大侠说要改0098参数(圆弧误差)还有我想请教下数车怎么用刀具补偿?

楼主:
有没有大侠指教下,我把我能想到的都试过了,测试出来一直不理想

网友A:
我用的也是980TDb,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还没遇见过!估计是材料较硬的原因。
建议刀具使用三菱,肯纳刀片刀尖圆弧大一点的!
粗车时,吃刀量小,在精车时可检查一下刀尖有无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980TDb,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还没遇见过!估计是材料较硬的原因。
建议刀具使用三菱,肯纳刀片刀尖圆 ...

我硬车那个刀粒  厂里 报价是400多的  应该不算差的了  还有 我是用新的刀头上去车的

网友B:
r11.1编程。
或g41.g42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1.1编程。
或g41.g42试一下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吧   G41   G42   都用过     不然 走出来的圆弧 就不是标准的圆弧了

网友:
估计是丝杠间隙的原因吧!

网友C:
你试试G0 X24
Z-11.4
G1X22.4
G2X-0.4Z 0R11.2

网友:
可能转速太低,进给不合理。看你材料

网友D:
我觉得硬度好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G0 X24
Z-11.4
G1X22.4

顺时针方向车   可以么    我这个  后面还有5MM的   公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硬度好高啊!

CR12   这硬度 在我这里很常见    半圆没车过     基本都是  10十分之一的圆弧车过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G05

G5  大概怎么编程   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吧   G41   G42   都用过     不然 走出来的圆弧 就不是标准的圆弧了

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看看

明天上图   我现在去下载CAD

楼主:
现在 附上图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 附上图纸

G0X27
Z-15.5
G1X22.46
Z-11.23
G2X-0.4Z0R11.23
X-0.4,Z-11.23和R11.23根据情况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测量22.46控制R弧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G0X27
Z-15.5
G1X22.46

G2   X0.4  是不是 G4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G0X27
Z-15.5
G1X22.46

把刀头的 0.4R角去掉 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刀头的 0.4R角去掉 对吧?

我一般不用刀尖半径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不用刀尖半径补偿的

今天 尝试了下    车出来  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 尝试了下    车出来  还是不行

给你我的号码15262217544

网友F:
要么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要是不用的话,不光起点和终点坐标有变化,R也得有变化,凸圆弧:编程R=图纸R+刀尖r。

网友(点评):
用CAD把刀尖R中心的位移给画出来,对刀的时候不要输入实际尺寸,X为加个X测量值加上刀具半径*2的值!Z为Z+R值 ,R=图纸R+刀尖R。。。。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么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要是不用的话,不光起点和终点坐标有变化,R也得有变化,凸圆弧:编程R=图纸R+刀尖 ...

支持,如果不用g4243,那么r是11。6,不会计算就通过调节终点的z或x来达到要求,要报废些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我的号码15262217544

QQ912087967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如果不用g4243,那么r是11。6,不会计算就通过调节终点的z或x来达到要求,要报废些个产品

不用刀尖补偿车出来的不是正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我的号码15262217544

qq 912087967

楼主:
我已经车出来了,谢谢各位大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我已经车出来了

网友H:
几刀车完圆弧啊?刀具半径补偿方向没搞错吧?本人菜鸟一个,勿喷

楼主(2014-05-11):
引用 网友H:
几刀车完圆弧啊?刀具半径补偿方向没搞错吧?本人菜鸟一个,勿喷

如果不算  余量的话 一刀车出圆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算 余量的话 一刀车出圆弧

能否分享一下,怎么车出来的?原来车不来的原因,现在车出来的具体方法?

网友:
S800
G0X-0.15Z0.5
G1Z0F0.06
G3X22.46W-11.2R11.2把定位切削点改下

网友:
如果要精确到几个丝之间必须用电脑编程,一丝不差,你用那个半进补是不行的G41.G42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