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在机加工过程中如何才能断屑

楼主(2014-03-27):
铝型材在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铝屑,经常缠绕刀具和产品上,使得产品刮伤和刀具的损伤,如何才能断屑?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用带槽的刀具,中心在偏高,它想缠也缠不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方法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什么刀具?说清楚大家才能解答

网友:
要说清楚是具体什么加工方式,一般来讲铝合金使用正前角刀具容易断屑,适当提高提高线速度

网友:
用开槽手磨刀吧,粗加工进到快点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A:
用带槽的刀具,中心在偏高,它想缠也缠不上。

什么叫“中心在偏高”能给小弟解释下吗?大侠

网友(点评):
刀具的中心点高于料的中心

网友B:
粗车量大的话先用手磨刀粗车,开槽尽量圆滑,槽的大小可以按照3.0的圆的一半那样。精车的话买那种机架刀,刀粒也不贵20左右一粒。光滑不刮花。刀的位置要高于产品的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车量大的话先用手磨刀粗车,开槽尽量圆滑,槽的大小可以按照3.0的圆的一半那样。精车的话买那种机架刀,刀 ...

麻烦给下刀粒型号,谢谢!

网友:
找你帖子不容易,就为了给你发刀片型号   和样式     这个是我这里用的数车的

网友:
学习了,我正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刃倾角上下功夫,或者把刀尖中心高提高于零件中心高,还有一种就是减去线速度恒定,用每分钟进给也有一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