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怎么淬火

楼主(2014-03-28):
直径十一毫米左右,十几公分长的小轴用什么方法淬火合迨,量不大,越简单越好,主要怕弯,中间有二十几毫米的台阶,淬火后还要磨。

网友A:
没看懂,,直径11mm有20+mm的台阶?

网友(点评):
台阶长度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直径11mm有20+mm的台阶?

台阶大5个左右,就是一个板手口,两头有螺纹,淬火会不会影响螺丝,一头外螺纹一头内螺纹

网友:
怕弯应该调制吧,提高抗拉强度,淬火提高硬度的话容易折断,要是需要较高硬度,那就感应表面淬火吧,淬火层别超过2mm,找专门的热处理厂家弄啊,自己怎么热处理。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顶一下。可不可以把内外螺纹分别配合起来吊起来淬火

网友(2014-06-26):
螺纹部分都装好,保护起来。表面感应淬火,淬火深度决定选择哪种淬火种类。沿长度方向放入淬冷介质中。硬度要求不高的话,翠冷介质选择温和一点的

网友(点评):
楼主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