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圆管如何钻斜孔?

楼主(2014-03-28):
求教各位师傅,这个活应该怎么加工材能效率和保证公差,小弟在此感谢了,我是真搞不动它了

网友A:
楼主这要求,不是很高啊

网友:
钻孔比较困难,建议上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要求,不是很高啊

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楼主,1.是否能用个钻套钻一排移一排? 2.画好线后直接钻,反也有200多个大,孔39 楼主的每个孔也没多少精度要求吧? 新人给的建议,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能力有限,看到那里有斜孔在那里

网友C:
带自动升降功能的数控火焰割机可以割出来(那种便携式的  火焰割枪也可以换成等离子的)2米的轨道  你这工件 一面的孔可以一次做出来的  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铣刀铣平台再钻,出口也是斜面,速度慢点

网友:
有斜孔吗?咋没看出来呢

网友:
这孔 可够大的啊 量大么 做个夹具上数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自动升降功能的数控火焰割机可以割出来(那种便携式的  火焰割枪也可以换成等离子的)2米的轨道  你这工件 ...

你说的什么样的?带多个切割嘴么?求解来个照片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什么样的?带多个切割嘴么?求解来个照片呗...

淘宝或阿里巴巴上 收索一下  便携式等离子数控割机    多割嘴的是龙门式的  价格成本高好几倍

网友:
感觉可以加工在装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力有限,看到那里有斜孔在那里

圆管的中心线向外分46.中心线必须垂直、

网友:
可以先铣出一小平面来,小平面的外形不要超过孔的直径,再根据图纸要求在小平面上钻小孔后扩孔或直接钻出你要的小孔。

网友:
39的孔,等离子割,没问题的,不过孔的质量不怎么样,可以再用钻头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