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销与圆柱销成对使用,哪个定位精度更高一下

楼主(2014-03-28):
请问:圆锥销与圆柱销成对使用,哪个定位精度更高一下?考虑到频繁拆卸。

谢谢。

网友:
用定位柱

网友:
圆锥销啊,圆柱销主要是用来承受剪力的,不用来定位。

网友:
楼主,考虑到频繁拆卸,可以选择圆锥销,圆锥销的定位精度不比圆柱销差,仅仅因为圆柱销可以承受剪力而锥销不能承受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