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加工费怎么算?

楼主(2014-03-28):
是按加工工艺加工方法算了,还是按体积重量?还是根据不同材料的加工方式不同?举个例子一般上龙门车龙铣床上的零件怎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复杂零件工艺和加工方法占定价的主导,简单零件按照零件的重量和材料来定价,甚至有时候加工简单零件的来料加工者留下切屑都可以当做加工费了。

网友:
上龙门铣的零件,一般来说重量体积均比较大。搬运不便利。且整体加工要求较高(平面度、垂直度等)。我们工时会根据小零件的基础上翻N倍,在酌情给
我也是菜鸟。你就随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零件工艺和加工方法占定价的主导,简单零件按照零件的重量和材料来定价,甚至有时候加工简单零件的来料 ...

那复杂零件具体怎么算?举个例子,比如现在我要加工一套7级精度的冲压模(汽车覆盖件)一出一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