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极接触的焊接表面平面度问题

楼主(2014-03-28):
两个配件需要用电阻焊焊接到一起,请问需与电极接触的材料,表面平面度需要达到多少才会有较好的焊接效果?(与电极接触面积为7mm),望高手给予指导 ,跪谢 !

网友(2014-07-08):
做焊接一定要做好焊接防护,
瑞士欧博瑞自动变光电焊面罩,是你最好的选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