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气管表面出现凝水

楼主(2014-03-28):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不太明白

一只100的汽缸使用时,所接的气管上有冷凝水。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改如何解决?
同一台设备只有这一个汽缸出现此问题,应该不是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前面接了空气过滤器,且只有此汽缸出现此问题,水珠在气管外表面,手触摸感觉比室温低很多。停机后一段时间,温度回复正常,水珠也消失,使用几分钟就出现。

网友:
冷凝现象是内外温差造成。造成管壁。一般是外壁凝露。

要么压缩空气温度偏低。或者有热气往气缸上吹。或者气缸摩擦发热。润滑不顺。

瞎猜了。阿呆概不负责。

网友(点评):
只有这个汽缸出现,有点奇怪。难道是这个缸径比较大

网友:
气体膨胀会降温,依这个原理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不知为何单这个很明显,其他的我也都摸了,感觉不到温差,改如何解决啊?

网友(点评):
大概是和动作顺序有关吧。一般的气缸被压缩只有在排气才降温,这根缸肯定特殊。

网友(点评):
可能是缸径大吧,有没什么方法减轻这种情况

网友A:
1,主要是使用的频度比较高,气体流动总量大了,

2,当气体流入汽缸,假如外载荷小,汽缸动作速度快,压缩空气在缸内减压效果强烈,就这样了,

3,假如外载荷小,你可以换小点的汽缸,

网友(点评):
明白了,因为在试机所以还没有加负载上去,而且动的频率比正常高,等以后正式使用在试试看。

网友(点评):
原来气缸有减压的效果。气缸如果速度快。应该发热才对啊。不懂气缸。看来不能去费斯托卖气缸。

网友(点评):
998前辈解释的很详细了呆兄,气缸动作快是会发热,但是由于负载小了,压缩空气在缸内频繁减压,吸热更厉害,导致气缸壁温度也降低,空气中水蒸气遇冷凝结成小水珠,压力取决于负载,负载够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

网友:
凑巧知道这个原理.
其实这个和空调管上的冷凝水道理一样,都是在管壁外边出现,摸上去很凉.
一般原因,是管里的空气压力突然降低,导致管内的水分蒸发吸收热量,导致管壁迅速降温,而管外的空气遇冷,形成冷凝水珠.

重点检查下管内外压力是否频繁变化,或者压缩空气内的湿度大了些,可以检查干燥器,对工作一般没什么影响。如果确实需要解决,换管壁厚\导热系数小的即可.也可以外敷隔热材料,就象空调管外边一样.

网友(点评):
是汽缸使用过程中压力变化造成的。

网友(点评):
认同,高速阀门控制气缸(400~600次/分)常出现该情况,吸热导致冷凝。

网友(点评):
跟高手又学习了一招,多问一句:能否从控制阀上改善?

网友:
你这台设备的这个气缸,是不是恰好在厂房门口?

网友(点评):
没有,在房间里,有空调,窗户是关着的

网友(点评):
同样的气管,换一个气缸还出现这种状况吗?

网友(点评):
没有换,同台机上的汽缸是一样的,没有此情况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气管外壁包裹保温层,如果想找到问题根源,只能每个零件更换一遍,这种现象一般从原理图上很难能发现。

网友:
用泡棉包住此气缸。

网友:
学习了,大侠很少有雅兴传道授业啊

网友(2015-08-17):
气速快了,气管细了,气管加粗。

网友(2017-12-06):
引用 网友A:
1,主要是使用的频度比较高,气体流动总量大了,

2,当气体流入汽缸,假如外载荷小,汽缸动作速度快,压 ...

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