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副螺母的设计,一开始计算就卡住了

楼主(2014-03-28):
用丝杆副螺母工作的升降机构,竖直放置的丝杆副螺母直接连接一重250kg的工作平台,怎么考虑丝杆副螺母的受力状况,一开始计算就卡住了,很糟糕啊。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3卷(成大先版)
第十二章,螺旋传动

网友(点评):
哈哈,太直接了

网友(点评):
材料很有用 收藏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升降的,只考虑重力和加速度就可以了,250Kg,选个轧制的25导程5的应该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3卷(成大先版)
第十二章,螺旋传动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的东西,为什么不最先求助工具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3卷(成大先版)
第十二章,螺旋传动

材料很有用   收藏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升降的,只考虑重力和加速度就可以了,250Kg,选个轧制的25导程5的应该就够了

该设备下面接水晶夹具的,用于加工水晶,底下是一磨抛盘。磨抛时设备下降一般不都是匀速的,加速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