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管压方形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4-03-28):
       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产品的 -- 一个管,经过缩口后,要冲压成方形。
       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于,采用上下V型模具冲压出来的方形,上下两个对角尺寸一直达不到要求,经过90度翻转后二次冲压,有时候还会打出废品。效果也不理想。
      能不能做到一次冲压成型。 -- 注:内加插销的方法不可用,因为管内壁有焊缝。

网友(点评):
一次性成型肯定是不行!记得小时候路边经常有打铁的师父,来回锻打工件。估计采用双向反复冲压,侧面定位应该是做成可变定位装置。应该可以加工成型。楼主不妨做实验!

网友A:
有缝管?估计要两步,缩口之后再弄成方形。

网友B:
可不可以采用分段焊接的办法,分三段焊接!

网友C:
可以试着做个缩口直接缩成方的。

网友:
大连有个企业做这个,它的网站上有部分图片,供楼主参考;楼主在百度搜索一下试试,几年前见过

网友D:
市场上不是有方管卖了,你整这个是咋回事?

网友E:
焊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行不行

估计是不可以分段焊接。

网友:
液涨可以吗

网友F:
模具不用上下V型,用上下平板加左右平板同时向中心挤压,这样四个角就是对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模具不用上下V型,用上下平板加左右平板同时向中心挤压,这样四个角就是对称的。

中间应该要有抽芯,否则会内凹。
与朋友讨论。

网友:
楼主搜索旋转锻造看看,这个对他们不难,但价格也不低,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应该要有抽芯,否则会内凹。
与朋友讨论。

似乎真有这么回事。
由于不能放抽芯,那么这样,这四个板不做成平的,四个模板做成外凹。
那么模板板的外凹和管的内凹互相抵消。只是外凹量是多少,这个不好说。
用数值分析确定可否行?

网友A:
lz可以上你打废的管子,让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上你打废的管子,让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现状来说,上下V型模,打出来的是棱形,也就是上下两个对角尺寸不足。平打的两个还可以达到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缝管?估计要两步,缩口之后再弄成方形。

是要先缩口,再冲压成方形,现在难点在冲压成方形上面,怎么也冲不到规定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采用分段焊接的办法,分三段焊接!

这符合客户设计要求,同类产品也有把方形条打在管中的,但容易形成咬合不紧而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着做个缩口直接缩成方的。

这个方案的问题是没人敢帮做方形的缩口模子,内壁太小,无法抛光,管子直接就折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具不用上下V型,用上下平板加左右平板同时向中心挤压,这样四个角就是对称的。

这位朋友,谢谢你,这也是我们想到的最终方案,还没实施!等结果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种方式好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市场上不是有方管卖了,你整这个是咋回事?

客户图纸要求是圆配方呢,一头圆的供焊接,方的是放进一个齿轮中心方孔中驱动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以上你打废的管子,让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只能用图示!

网友:
V型收缩一点打。。

网友:
用缩管机械一次性缩成方形应该是办得到的,缩管我搞定过,缩成方形没实践过,凭经验的一家之言

网友(2016-05-27):
用拉线模缩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