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人焊接,容易流铁水,熔深深度和余高都不大

楼主(2014-03-28):
各位大侠,

我们公司现在应用机器人焊接100*50*7/Q235A的矩形管。

请问一下,45度爬坡焊接需要的焊接电流、焊接电压和机器人的运动速度,这些参数该怎么选择?

焊接的时候老是容易流铁水,而且熔深深度和余高都不大。我们该怎么处理。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自己做DOE

网友:
熔深深度不够是因为电流太小,容易流铁水是因为电压过高,焊接速度太慢。先调电流,开始可以大一些,以不焊穿为准,再调电压,从小电压一点一点往上加,直到电压、电流、送丝速度达到平衡为止(一般机器人送丝速度都是自动的,人为不可调),焊丝的干伸长度取10-15倍的焊丝直径。

网友:
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2014-04-28):
线能量过高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