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画渐开线齿轮的方法,自己琢磨的,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4-03-28):
齿轮的加工一般是仿型铣,就是一个蜗杆状的道具切割,虽然在SW中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生成,但如果不是用于运动分析就没必要这样做,本题因为要手工制作齿轮,所以仍然要把轮廓画出来,以方便打印成1:1图纸,然后描在木板等毛坯料上手工切割出齿轮。
思路:1、先生成齿根圆以内的部分,这个容易,画个圆拉伸下就行了。
2、生成一个齿,这个的难点主要在于渐开线的绘制。渐开线可以用SW中方程式驱动的曲线来绘制,但是SW中给出的方程是垂直坐标系,而教科书上给的是极坐标系。这个转化还是很简单的啦。
渐开线的极坐标方程:
R=r/cosα,θ=tanα –α  ,这里R是极坐标中的曲线上任意一点的半径,θ是任意一点的角度,α是圆形成渐开线时展开的角度,r是基圆半径,很容易理解的。
转化成垂直坐标系也很容易的。任意一点的X=R*sinθ,Y=R*cosθ。带入公式就得,这个α就是SW中的参数t,带入公式得:
X=r/cos(t)*sin(tan(t)-t)     Y= r/cos(t)*cos(tan(t)-t)
很简单吧。
有了渐开线,根据齿厚和齿顶圆分度圆等数值就能生成一个齿了。
3、根据预先计算好的齿数阵列。
步骤一:
准备工作,首先根据教科书计算各种参数,模数、齿数、分度圆直径等根据需要预先设定,其中模数非常重要,可以根据计算出来的齿厚略微调整。根据教科书用excel计算很方便。
本例以下表大齿轮为例。

步骤2:生成齿根圆以内的毛坯:

步骤3:制作1个齿
1:在前视基准面上绘制草图,点击方程式驱动的曲线,按图输入方程式及参数,右侧就出现渐开线预览画面,因为t是弧度,所以大概设定区间是0至1。

2:绘制分度圆和齿顶圆:

3:这一步比较重要哦。首先随意在刚形成的渐开线的右边画一根过基圆圆心的参考线,然后把刚才的渐开线以此参考线为轴镜像,然后将分度圆和齿顶圆裁剪掉多余的部分,然后添加约束,使剩余弧线的端点位于渐开线上,然后标注齿厚(就是分度圆上那段弧长,弧长的标注见SW帮助)并将其修改为3.14,然后将参考线约束竖直。最后将渐开线和分度圆更改为构造线。

3:这样基本齿廓就有了,为了保留渐开线的参考价值及顺利成行,曲面光滑,我们用样条曲线描出齿廓。其中基圆至齿根圆的部分也过渡一下。然后镜像,并封闭草图。拉伸之后一个齿廓就形成了。

步骤四:阵列:

补充内容 (2015-7-28 10:24):
82楼、87楼,参数驱动的渐开线齿形,直接改模数和齿数,重建无报错。请跳转~

网友(点评):
最近看到许多人回帖,请大家都自己试一下,并把作品贴图,最好说说自己的感受心得,共同学习。这才是最大的支持

网友(点评):
我记得我以前发过个帖子,很详细的,呵呵,好久的事了

网友(点评):
71楼拉伸切除方法画齿轮,46楼斜齿轮,54~59楼讨论AUTOCAD中齿轮截面渐开线的描点绘制。请跳转

网友:
掌握了渐开线的原理,配合EXCEL计算坐标点可以在CAD上画出齿轮,现在是个外挂和插件流行的岁月

网友(点评):
说的对,用迈迪工具集很方便画齿轮了。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找到方法了

网友:
谢谢分享,习惯了外挂,回过来用传统的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不错,方法简单实用了。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
以前一直用外挂,学习了

网友:
厉害,,,,,基础扎实就是好,,,望尘莫及。

网友:
厉害; Q  g0 M& ^3 N; b5 R

网友A:
渐开线可以用放羊的方法绘制。你这个模型能否参数化?

网友:
赞。。。大众福利

网友:
很不错,楼主摸索能力强

网友:
好的学习贴,谢楼主了

网友:
感谢大侠分享心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哈哈!我们都是用的模块化的东西!只要二分钟一个!

网友:
给力啊  这样自己琢磨出来的东西就是财富 恭喜啊

网友:
谢谢楼主,终于知道怎么画齿轮啦!

网友B:
弱弱的说一下,SOLIDWORKS中自带的标准间库中有自动生成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可以用放羊的方法绘制。你这个模型能否参数化?

没试验应该不能吧,方程式中的只和基圆有关

楼主:
其实,其实我也只是没学会用外挂

网友(点评):
我的Q:2493870334.有事Q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我的Q:2493870334.有事Q我。

网友C:
楼主,你能分享一下高变位、角变为、斜齿轮的画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能分享一下高变位、角变为、斜齿轮的画法吗?

斜齿轮我觉得很简单,拉伸的时候指定方向就可以,或者扫描或者两个放样的时候两个草图平面转过一定角度;但是变位的原理我还没弄清楚,应该是基圆半径扩大了xm,所以弄懂了变位的原理我想绘制齿轮也不难
什么是高变位和角变位?只知道正变位和负变位啊?
机械零件并不像消费产品那样有极其复杂的造型,我觉得掌握一般造型方法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LZ的SW用得好啊,你画一下这种柱状凸轮,就是根居旋转角度来控制推杆的升程,我这个画得不规范

网友:
楼主是不是学机械设计的咯

网友:
楼主 探索精神可嘉 ,但是画这齿轮渐开线 在CAXA里有现成的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说一下,SOLIDWORKS中自带的标准间库中有自动生成齿轮的

自动生成的不是精确的,它的齿形是圆弧近似。

网友:
这种工作态度更可贵!

网友:
没多少用,搞个插件就行了。

网友:
很好,又学习了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基础是王道啊

网友:
这个有零件库的  直接改参数 来得快

网友:
这个必须要定了,最近在学

楼主:
好吧  再来个斜齿,今天研究了下机械原理,说是基圆圆柱面与齿廓曲面的交线是螺旋线,所以严格上来讲应该以基圆为基准画螺旋线,我偷懒了用齿根圆生成的螺旋线:

楼主:
这个是用放样的方法生成的,直接把上一个平面的草图复制过来,然后旋转一定角度,看来好像也是螺旋线啊

网友:
试了一下,但是中间某个过程出现了错误

网友(点评):
哪个地方?

网友:
求推荐其他画齿轮方法

网友:
外挂用多了,已经不会了

网友:
我发明的智能轴承解决了中国喷气发动机的瓶颈 ,使用寿命比美国最好的轴承高几倍 !怎么能够让黎明厂用此新技术 !

网友(点评):
先拿来让社区的大佬们审审,如果真是能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有利贡献,相信社区也有能人让中国飞机用上你的产品

网友:
1.SW有齿轮模块,也可外挂,2.SW还可以程序输入自动生成,3.渐开线会随增量角增大而变粗糙,

网友:
10几年前UG就有这种齿轮建模方法了,那时候SW还没有出现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也为浙开线齿轮纠结了好久,但是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

起因是小塑胶齿轮传动的噪声 ...

1、渐开线发生线与基圆纯滚动,所以渐开线发生线的长度为基圆圆弧长度而不是弦长,你第一个图用了好多个圆作图,显然是当成了弦长,误差较大,与原理不付。
2、齿根圆与基圆不是一个概念。基圆是渐开线的起始点。而齿根圆是刀具齿顶圆切割所形成的,为了使刀具齿顶圆与齿形圆角过渡,要增加一段,成为顶隙,这个顶隙使齿根圆小于基圆(标准齿轮,不变位的)也使一对齿轮啮合时齿顶圆与另一齿根圆中间有缝隙用以储存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也为浙开线齿轮纠结了好久,但是还是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

起因是小塑胶齿轮传动的噪声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给CAD图学习,谢谢。

我只是临时画一下  没保存
1、首先要计算齿轮的各种数据,基圆半径,齿根圆齿顶圆,分度圆,分度圆齿厚(这个渐开线镜像的时候用)、
2、这几步用于画渐开线
     按5°圆周阵列半径。
     取任一阵列好的半径A,用射线命令就是无限长的那个,过直线外一点做半径的垂直线,然后move到半径的端点(渐开线发生线)。
     三点圆弧,以0度为起点,A半径终点为终点,画弧,使之与基圆重合,然后list该圆弧长度。
    以半径A的端点为圆心以刚刚查询的弧长为半径画圆,交发生线点O1,O1就是渐开线上的点。
    依次做O1、O2、O3、……用样条曲线连接
3、画齿根圆,分度圆,齿顶圆,然后渐开线与分度圆交与点G,这里分度圆上的齿厚本来也是弧长,因为弧度较小可以用弦长代替,那就以G为圆心以齿厚为半径画圆与分度圆交与H,连接GH,连接GH中点M与基圆圆心O,以OM为轴镜像渐开线,一个齿就做好了。

下面的不多说。渐开线起始点至齿根圆那段是刀具包络曲线,个人认为可以用样条曲线或者圆弧代替,并以实践为依据。所以齿廓应该一条样条曲线沿着渐开线从齿顶圆至齿根圆画下来,当然,实际生产我没有经验,要以实践为依据。

网友:
这个其实有插件可以画的。

网友:
简单明了的思路,拓宽了视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放样的方法生成的,直接把上一个平面的草图复制过来,然后旋转一定角度,看来好像也是螺旋线啊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学习了 收教了

网友:
习惯了外挂,这些基本的东西就忘了。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
我在机械切削手册上看到简化画齿轮的方法,还要比楼主简单,如有兴趣的可以参考

网友:
挺行的。学习了。

网友:
如果要画个凸轮。用solidworks 如何画呢?最好不用插件。因为插件画的不光滑。例如: 画一个推程120度》回程120度》停顿120度的凸轮。

网友:
学习了。刚好要用。哈哈

楼主(2014-04-29):
今天突然来了灵感,又用切除的方法做了一次,步骤都是一样的,不过总起来说,我觉得切除这个方法好:
1、跟插齿加工的方法类似,符合怎样加工怎样造型的原则
2、以后生成变位齿轮的时候方便,因为变位齿轮的模数和渐开线不变,基圆半径也不变,只是截取的渐开线不同位置(正变位齿根圆离基圆更近,当然齿顶圆也适当增大),这一点参考《机械原理》教科书,(有需要PDF的可以联系我,东南大学第六版)
3、齿根圆角可以方便控制,更接近于真实情况。这里样条曲线我只画到了渐开线的起点,基圆至齿根圆中间的部分是用切线弧和齿根圆连起来的。
P.S
1、齿根圆要保留,改成构造线,切除截面草图轮廓中的那部分可以用三点圆弧在构造线上描点建立。
2、键槽的标注值得深究一下。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好详细

网友(点评):
齿形的定位:从圆心引两条构造线到渐开线的断点,设定相切约束。因为半径和渐开线是相切的。

网友(点评):
请发我一份,《机械原理》的PDF档,谢谢大佬! 邮箱:panfei_email@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突然来了灵感,又用切除的方法做了一次,步骤都是一样的,不过总起来说,我觉得切除这个方法好:
1、 ...

大侠,给我一份《机械原理》的PDF档,谢谢!邮箱:cfl806900014@126.com

网友(点评):
感谢支持,已发送,共同学习

网友E(2014-12-03):
生成了渐开线,又
抛弃渐开线,用样条曲线描齿廓。
看不懂。
建议用齿顶圆和基圆剪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成了渐开线,又
抛弃渐开线,用样条曲线描齿廓。
看不懂。

操作一下你就懂了。用渐开线做构造线,因为渐开线太长。用样条曲线在渐开线上描一小段,就和渐开线一样。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但是不实地操作没有发言权

网友:
不错,方法简单实用了。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2015-05-15):
C:\Users\zhangxiaowei\Desktop\QQ图片20150515113954   谢谢楼主指导,在您的指导下,终于画出来了

网友:
用参数驱动画曲线,早就知道了啊

网友:
參考如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955

网友(点评):
当时我这个没弄出来,一改数,就乱了,我是想用系列零件设计表。共同探讨。

网友F:
前天刚刚听课学习了

网友(点评):
听什么课?有地址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天刚刚听课学习了

网上报名的SW远程学习。。。。潭州学院

楼主(2015-07-28):
最近又琢磨了下能参数驱动的渐开线齿轮,就是改一下模数和齿数,自动重建,无报错。
但是齿根的过度曲线没处理好,姑且抛砖引玉吧。

网友G:
我怎么没有画出来啊,那个渐开线方程式怎么加无效啊!

网友:
可以把这个方法配合vba,做一个有参数输入界面的程序挂在solidworks里面。

网友:
在学校里画过伞齿轮,也是solidworks,现在没有时间细细的鼓捣这种理论性较强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齿轮我觉得很简单,拉伸的时候指定方向就可以,或者扫描或者两个放样的时候两个草图平面转过一定角度; ...

关于变位,记得以前学齿轮的时候老师好像有提到过,说是当齿数较少的时候,为了防止加工齿轮的时候刀具切到齿根的齿形曲线(也叫下切),所以增加了齿轮的变位。我记忆中,老师好像是这么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没有画出来啊,那个渐开线方程式怎么加无效啊!

你可能那个地方没注意,输错了
1.不用输“=”
2.该乘的地方就“*”,不能手写公式习惯了忽略乘号
3.函数要加括弧  ()
4. 要在英文状态下输入
5. 方程式 角度只能使用弧度
6. 帮助文件里说,方程式是不能直接使用全局变量的,但是您可以在草图中定义某个尺寸等于这个全局变量,方程式可以引用这个尺寸,可是,我好想直接使用了全局变量,……

网友(点评):
画这个意义不大,因为仅仅画了渐开线,节圆内的过渡曲线你就画不出来,如果拿这个图线切割做齿轮会死的很惨。我都用圆弧代替渐开线,反正最终还要加个齿轮参数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那个地方没注意,输错了
1.不用输“=”
2.该乘的地方就“*”,不能手写公式习惯了忽略乘号

谢谢!学会了

网友(2015-11-22):
学过机械制图的话,这个方法应该是会的   不过楼主很厉害了,自学能力很牛

网友:
不错,方法简单实用了。向大侠学习了。
哈哈哈,又学会一招!!

网友:
过段时间试试看

网友:
是否可以根据螺旋角算出导程   然后绘制螺旋线    扫描成螺旋齿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尽量不用外挂

网友(2019-06-30):
配合EXCEL计算坐标点可以在CAD上画出齿轮

网友(2022-07-02):
θ=tanα –α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不太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