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3调质HRC45,车加工选用什么牌号的刀具?

楼主(2014-03-28):
  请教各位师傅们,H13调质HRC45-48,车加工选用什么牌号的刀具。刀柄是DNMG150408,目前试过三菱的vp15tf,特固克的tt9080,伊斯卡的ic9150这三种,就ic9150的勉强能做,但也不耐用。恳请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二,就是价位别太高,太高了老板也不会买。感谢至极!!

网友:
粗还是精?线速度,切深,进给?寿命?失效形式?# o7 G1 V: G3 |
估计你是半精到精加工吧,线速度应该还可以。这样的话用VP15TF和TT9030耐磨性就不好了。因为他们的涂层都是抗冲击性的PVD涂层。而IC9150是ISCAR老材质,该材质合于中高速加工钢件和铸铁,因为是耐磨性良好的CVD涂层。根据你的情况建议用ISCAR的IC8150(9150的升级款)或者更硬一点的铸铁用的IC5010或者IC5005。当然,硬度就存在崩刃的风险,如果是断续切削的话就不建议用5系列的刀片了。另外,切削参数应该根据刀片的失效形式适当调整。

网友(点评):
大侠回答的太专业了!!感谢!半精车,留磨余量,车外圆和内孔,不切槽,转进给f0.2,线速度60(您没看错,就是60,高了刀直接被秒杀)。都是刀尖被磨出一个斜面出来,不是断续切削。再次感谢大侠!!感谢回答。